关于振荡关断、开启问题,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0-11-23):
如图所示,本图是个振荡电路,L1的1脚的振幅为-3V - +3V(没加Q2的时候),想由MCU控制Q2来开启、关断振荡,现发现加上Q2之后振幅变为-1V - +1V,问题出现在负电压上,想完成该电路,该由什么器件替代Q2(原来为8050),请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没有人指导下那,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这么分析吧,当Q2导通后,L1两端的电压只有0.7V左右了。你可以把Q2不控制L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