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手持式设备的电源方案,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0-11-23):
3.7V锂电池给整个系统供电,具体有STM32+CPLD电路部分的3.3v,还有 4.3寸液晶屏的20V背光电源(电流要求40ma)

              锂电池3.7V------>-----  1117-3.3 -- STM32+CPLD的3.3v
                 |              |
                 |              |
         充电电路             ---->---- MC34063升压到20v-----LCD背光电源

我现在有几个疑问:
1 锂电池额定电压3.7V,当电量下降后,就不足3.7V,那么1117-3.3还能起到稳压作用吗?有其他的更低压差的稳压芯片吗?
2 我想监控锂电池的电量情况,通过STM32的12位AD测量锂电池的输出电压,然后估计大概的电路,不要求高精度,如果3.3V不稳定的话,我想做一个2.5V的基准电源作AD的参考电压,问题是如何将锂电池的3.Xv转换到AD的测量范围内,是串接一个二极管降压,还是用电阻分压的方法,还是有其他简单方便的方法
3 另外MC34063从3.7v升压到20v,可行吗,效率大概怎么样
问了这么多,麻烦各位朋友了,这里先谢了

网友A:
1117的落地电流太大,而且压差较大,不适合,找CMOS工艺的吧,大把的

楼主:
哦,这样啊,您有具体的芯片型号吗,谢啦

网友B:
直接让 蚂蚁给你做一个就完了

楼主:
呵呵,刚才去LINEAR上找了一下,LTC1844-3.3可以满足我的方案,输入输出压差在150ma时才90mv,淘宝上价格3块,感觉不错

网友C:
锂电池到3.3V必须用DC/DC方式, 用TPS62203吧

充电用CN3052

背光升压也不要MC34063, 效率太低, 手持设备必须要尽量节省电源.

网友D:
兄弟,这个很简单的,看你输出功率多少,至于充电和背光升压也有大把的解决方案,我可以给个现成的你,加我Q吧 88382115

网友E:
一个DC/DC的3块啊。。。

网友F:
直接用锂电降压产生3.3V电源不是好方案,锂电的最低输出电压在2.6V左右,如果3.3以下就放弃使用,将浪费30-40% 能量,建议先升压到5V,然后选择降压到3.3V为好

网友G:
但是LS,你没发现你那样浪费的能量更多吗?

网友H:
给锂电池充电最佳方案是选择我们的TP4056

网友I:
2.分压最简单,但是要消耗电流,阻值选大点。

网友I:
选择switching DC-DC,效率高。
可以检测锂电池电压,当电压小于3.4V后,切换到升压电路。

网友J:
3。7转3。3就用sepic电路好了,升降压都可以。

电压检测可以用输出的20v做2.5v稳压,需要的电流不大,很容易实现。

网友K(2012-06-27):
回复 网友F:

lz,有没有验证,如果到2,6V升压稳定吗,如果放到2,6电池的性会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