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手持式设备的电源方案,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0-11-23):
3.7V锂电池给整个系统供电,具体有STM32+CPLD电路部分的3.3v,还有 4.3寸液晶屏的20V背光电源(电流要求40ma)

              锂电池3.7V------>-----  1117-3.3 -- STM32+CPLD的3.3v
                 |              |
                 |              |
         充电电路             ---->---- MC34063升压到20v-----LCD背光电源

我现在有几个疑问:
1 锂电池额定电压3.7V,当电量下降后,就不足3.7V,那么1117-3.3还能起到稳压作用吗?有其他的更低压差的稳压芯片吗?
2 我想监控锂电池的电量情况,通过STM32的12位AD测量锂电池的输出电压,然后估计大概的电路,不要求高精度,如果3.3V不稳定的话,我想做一个2.5V的基准电源作AD的参考电压,问题是如何将锂电池的3.Xv转换到AD的测量范围内,是串接一个二极管降压,还是用电阻分压的方法,还是有其他简单方便的方法
3 另外MC34063从3.7v升压到20v,可行吗,效率大概怎么样
问了这么多,麻烦各位朋友了,这里先谢了

网友A:
兄弟,有专门的这方面的芯片的.去TI,maxim网站看看.
用1117肯定不行.drop Voltage 肯定不够.
34063来做,效率肯定也不够!而且个头大!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朋友,这就去网站看看

网友B:
1)1117肯定不行,Vdrop大,3.7V转不到3.3V。而且功耗大,不适合手持设备。
2)电压检测这块,就直接电阻分压吧。分到2.5V以内,分压电阻阻值取大一些,功耗小。但要注意CPU的自带AD的输入端口阻抗一般不高。

网友C:
楼主兄弟,我这边有现成的案子,你输出功率要求是多少啊?可以聊下 Q88382115

网友D:
1117这种电源模块本身消耗太大,用在手持设备上首先考虑电源管理问题。
必须的低压差,这样电源本身消耗的功率就少,比如TI 的TPS797
还有你的LCD是啥东东,背光需要那么高的电压?不能选个低电压的型号吗?

网友E:
效率不行,34063属于低端产品,效率也不高

网友F:
1117根本不适合电池产品,而用TI的电源管理就费银子了,楼主看看这个,圣邦微电子的SGM2019吧,低压差高PS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