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11Flash数组写入

楼主(2010-11-23):
当我把定义的一个数组写入FLASH里时,只能写入第一个数,后面的数都写不进去了,程序如下,那些路过的高手解答一下吧!!感激不尽!!!

#include "msp430x16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Flase_add 0x5000
void Erasure_Flash_Segment(uint add);//段擦除
void Writ_Flash_Word(uchar data,uint add);//字写
void Bcs_Init(void);//系统时钟初始化
void Flash_Init(void);//flase 初始化
uchar DataBuff[6]={1,2,3,4,5,6};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stup wdt
        Bcs_Init();
        Flash_Init();
        uchar i;
    uint *Flase_p;
    uchar *Data_p;
    *Flase_p = Flase_add;
    Data_p = &DataBuff[0];
    Erasure_Flash_Segment(Flase_add);
    Writ_Flash_Word(1,0x5200);
        for(i = 0; i < 6; i++)
    {
        Writ_Flash_Word(*Data_p,*Flase_p);
        Data_p++;
        Flase_p++;
    }
        Writ_Flash_Word(1,0x52a0);

        while(1);
}

void Bcs_Init(void)
{
        uchar i;
        BCSCTL1 &= ~XT2OFF;//open oxt2
        do
                {
                        IFG1 &= ~OFIFG;//clear ofifg
                        for(i = 0xff; i > 0; i--);//wait
                }
        while(IFG1 & OFIFG);
        BCSCTL2 |= SELM_2 + SELS + DIVS_3;//mclk = xt2 = smclk/8
}
void Flash_Init(void)
{
        FCTL2 = FWKEY + FSSEL_2 + FN2;//fclk = smclk/4=250k
}
void Erasure_Flash_Segment(uint add)
{
        uint *ps;
        ps = (uint *)add;
        while(FCTL3 & BUSY);                        //flash是否忙
        FCTL1 = FWKEY + ERASE;                        //擦除
        FCTL3 = FWKEY;                                        //clear lock
        *ps = 0x00;                                                //erasur
        while(FCTL3 & BUSY);                        //flash是否忙
        FCTL3 = FWKEY + LOCK;                        //open lock

}

void Writ_Flash_Word(uchar data,uint add)
{
        uchar * pw;
        pw = (uchar *)add;
        while(FCTL3 & BUSY);                        //flash是否忙
        FCTL1 = FWKEY + WRT;                        //word writ
        FCTL3 = FWKEY;                                        //clear lock
        * pw = data;                                                //writ

        FCTL1 = FWKEY;                                        //clear writ
        FCTL3 = FWKEY + LOCK;                        //open lock
        while(FCTL3 & BUSY);                        //flash是否忙
}

楼主:
在运行Writ_Flash_Word(1,0x5200);
的时候都能正常写入!!

网友A(2011-01-02):
这么久了不知道楼主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