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 输入24V

楼主(2010-11-23):
7805 能否输入端接24V?能否长时间工作在24v下?我曾经在输入端输入24V,量输出点为5V。
我现在想把24V直接转换成5V,有什么电源转化芯片吗?
请大家指教,最好有相关经验!

网友A:
可以
但是注意功耗,你要消耗20V在7805上

如果功率大的话还是DC/DC模块吧

网友B:
主要看电流大小,就是功耗,发热。

网友C:
为什么要接24V电压,12V转换为5V不是更好么,7805电路电容选择要合适,

给你个参考设计,http://www.**/article/88/131/138/2008/2008090212044.html

网友D:
还是用开关电源芯片吧

网友E:
用BUCK电路,就是麻烦点,杀**用牛刀,呵呵……

网友F:
24和5V,压差太大,不要这么用,发热问题头疼,要加散热片或者功率电阻分散发热量。用DCDC电源好点。

网友G:
可以是可以,自己算好功率,19V的压降在7805上,看看你的电流有多大,7805还有78M05、78L05等等,功率不一样的。

网友H:
看负载电流,小电流负载是没有问题,大负载,还是用开关管好。如LM2576-5.0。

楼主:
谢谢大家回答!一般工业应用都是24V,就是为了省个电源!成本第一!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工业产品可不能省钱。。。损失远远超过一个电源的钱

网友B:
说了半天你还是不说电流。

网友K:
想要降才成本,自己搭个简单的稳压电路。5V稳压管+三极管+电阻+电容

网友L:
哎。。还是质量第一比较好。。。

网友M:
查一查datasheet吧

网友N:
如果你一定要用7805的话:
你还是看下DATASHEET吧.
为什么要看?

原因是:你这样用7805的功耗和你负载的功耗比是:19:5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负载如果是5W,7805的功耗就是19W
所以你得清楚7805上有多大的发热量.
你干的设计有多么的不节能.

网友O:
回复 网友C:
你的图Q2是否缺一个射极电阻?

网友N:
4楼只是把7805的功耗转到Q25上了.没有基本改变.

网友P:
用DCDC电源,噪声比较大,很多情况下接受不了

网友Q:
用电阻加电容。(电流较小的情况)

网友R:
学习了,因为我用的时候只是和能简单地接了一下子!!

网友S:
用4楼的电路,把7805换成5伏的稳压管就可以了,这样更省钱

网友T:
用K7805,这款芯片不错,是个宽电压输入,可以达到40v

网友U:
LZ没有看7805的DATASHEE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