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S1593问题(DC-DC芯片)

楼主(2010-11-23):
哪个兄弟有用过MPS1593,我用了这个芯片,在批量生产后,好多芯片好像坏掉,不知道干嘛变成不稳压了,本来是25V-12V,我调到差不多输出12.4V这样子,结果在生产的时候好多都只有4.1V,只有把芯片换掉电压才正常,是芯片坏了吗??还是什么问题??换下来的芯片再焊到别的机子上一样电压才4点几伏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L  这种情况最好找你的供应商,让他们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B:
呵呵,2楼说的在理,我们也有做这方面的电源IC,如需技术支持,可以联系我 Q88382115

网友C:
看不到你的原理图,我初步猜是芯片自身的问题。

网友D:
焊接温度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E:
一般都是直接打电话给FAE。
楼主你的图片在你的C盘,要传到网上别人才能看到。

网友D:
是不是原厂正货,新货?焊接温度曲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