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学MatLab吗

楼主(2010-11-23):
同志们都说说有没有必要学matlab?

现在电路仿真可以使用pspice,multisim,proteus等
程序可以使用vc,gcc,keil等。
还有必要学习matlab吗?

网友A:
不晓得、、MatLab不是解微积分的软件吗?

网友B:
分析暂态过程非常有用。
个人觉得,如果发现Matlab非常有用,表明思维上台阶了。

网友C:
看你做什么东西了,如果是大型的带反馈的系统,最好使用matlab仿真一下

网友D:
matlab仿真 建模很有用~~
只可惜 我不会~

网友E:
matlab 是个大的工具箱,有很多功能的,上面都说了其中一部分。。。 要学也很简单的。这东西。看半天就会了。不该问学不学。非常有用的东西。

网友F(2013-08-12):
如果你需要用数学工具分析各种状况的话,一定要学matlab

网友G:
只是我不会。牛人才真正理解matlab非常强大。

网友H:
MATLAB还是非常强大的,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学!

网友I:
    Matlab强大之处在于它是数学建模最有力的工具,特别涉及复杂矩阵运算的场合。其核心在于数学模型,偏向于上层理论仿真验证,楼主所讲到的软件基本都属于应用层软件。

    任何机械,电子,控制等复杂系统最初的设计必须先抽象出其数学模型。例如飞行器设计,机器人控制,智能数控设备等等;甚至包括人口学、金融学、管理学等数学模型。

    就像神舟飞船总设计师,肯定不会去写代码画PCB吧?他的工作基本应该是数学模型的研究设计,就非常需要类似Matlab这种软件。
    而像一般搞搞单片机应用层面的开发是很少用到的,因为基本都是应用成熟的理论、模块。

网友J(2014-01-20):
个人感觉很有用!

网友K:
涉及到算法方面的,比如说滤波器,傅里叶等,还真需要

网友C:
matlab必须要学,但是需要积累理论知识才行,楼主说的那些都是个基本工具,工具有了,你开发的实质内容就要靠matlab之类的工具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