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电源保护电路,觉得很无语。。。

楼主:
今天,无聊看到一个can总线转IO的模块。
看到里面的电路是上面这样的。

里面的TVS管照理说应该是防止浪涌的。可是他是接在二极管后面的。

那么发生浪涌时,电流不是很大吗?这样会把二极管烧坏的吧?

觉得这个设计貌似有问题?

我的说法对吗?

网友A(2010-11-23):
这样有问题。

正向干扰尖峰TVS有效

瞬间的电流烧不毁二极管。如果二极管都烧了,那么TVS肯定先烧。(TVS压降>24V,二极管只有1V)

但是反向就失效了。二极管反向被击穿,电路毁坏。

网友B:
很正常,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放在前面TVS容易先坏,放在后面在某些场合会更好。
在这里关键是保证二极管和NTC不会坏就可以了。

网友C:
NTC 就相当于一个保险作用啊,

网友D:
本人认为考虑这个问题应该加上这几个器件的反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