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ggler端的线与芯片这端是一一对应的吗?

楼主(2010-11-23):
wiggler端的线与芯片这端是一一对应的吗?

网友A:
是吧?因为反过来如果更换芯片就要重新调试一下。那是不是就说明它们是一一对应的啊?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不要拍我哦。

网友B:
这还真不知道。

网友C:
必须一一对应,TMS,TDI ,TDO ,TCK 必须一一对应,不对应弄不好是要烧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