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通信】多SFP模块速度检测

楼主(2010-11-23):
小弟项目中有16SFP口,可插入16个光模块。SFP口支持100Mbps/1000Mbps,每次光模块插入后,CPU需要停下来对光模块进行配置(千兆或百兆)。这就浪费了CPU资源。而光模块里面EEPROM是包含了其速度信息的,想通过I2C接口来读取EEPROM的速度信息。这样问题就来了:作为SLAVE从机各个光模块的EEPROM地址是有可能相同的,这样就导致I2C不可用,求大侠指点迷津啊!拜谢!

网友A:
那就事先用别的设备配置一下避免地址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光模块是用户随即选择的,其地址是生产商出厂就设定好了的,用户可能用到不同生产商的光模块,这些光模块地址就有可能配置成相同的了(因为地址是有限的)

网友B(2011-03-24):
每个SFP光模块有1个插入信号输出,连接到CPLD以识别。
在CPLD内部用逻辑处理I2C总线当前需要连接到哪个SFP光模块。

网友C:
用个小单片机分别检测,大CPU查询一下就全知道了,省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