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 LED 频率多少?

楼主(2010-11-23):
用PWM控制1W LED 350MA 其频率应该多少HZ?网上看了下是10K-300K? 是这样吗?

网友A:
只要不闪烁就行,这个范围可以。

楼主:
我用100HZ的时候也不闪烁,但是控制其占空比不能改变亮度,主要是贪省力,用了辅助时钟

网友B:
我用100HZ的时候也不闪烁,但是控制其占空比不能改变亮度,主要是贪省力,用了辅助时钟
**************************
这不可能,除非你的占空比改变得非常小,感觉不出亮度变化。

网友C:
100Hz低了点,如果把板子快速晃动就可以看出闪烁了。

改占空比肯定可以改变亮度,先用示波器确定你确实改了占空比了,要不可能你点得太亮,改变了看着也不明显。

楼主:
我今天又测试了一下,把GND和VCC,分别接入DIM(就是控制PWM的那个口),但是LED亮度没有变化,是否芯片坏了?还有这个VCC 是否要和输入电压一样?

网友B:
你这样问别人怎么知道?谁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这世界又不是只有一个LED驱动芯片。

网友D:
应该用示波器看看PWM是否正常。

网友E:
频率高一些的话亮度相对会大一点

网友F:
1,100HZ的确低了,有人还是看得出来的,建议的安全值是300HZ以上
2,亮度和频率没有关系,只和占空比相关

网友G:
频率高的话,亮度反而会低。

网友F:
频率太高了造成的亮度下降是由于上升延和下降延的损耗造成的,所以说频率不能无限的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