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优先级分配?

楼主(2010-11-23):
UCOS的优先级怎么分配呢,感觉优先级的分配好复杂,因为涉及到任务的轻重缓急。还有,那个延时挂起,时间真不好定下来。。。。。。

网友A:
LZ自己已经说了 根据人物的轻重缓急来设定优先级
至于 延时挂起时间不好定 之说该如何理解

网友B:
这个根据任务情况自己设定

网友C:
:)我一直也很迷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任务的挂起时间长了,可能所有的任务都被挂起了,系统就只有在运行空闲任务了,有点浪费CPU,所以想尽可能少的运行空闲任务。。。。。。。

楼主:
感觉,在运行任务时,要清楚每个任务什么时候运行,什么时候该被挂起。每个任务的交替自己都要清楚,所以感觉有点难!!!!!!

网友B:
任务是否运行是靠事件驱动的嘛
不停的运行也可以其实什么也没有做的
你就把任务当成不同的中断程序对待即可
...

楼主:
恩,也只有这样,外部事件没有给信号,任务运行也是无效的运行。

网友D:
要注意每一个任务都必须要有释放CPU的动作,,否则低优先级的任务无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