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C机采集图像的方案

楼主(2010-11-23):
用PC机接视频采集卡采集摄像头图像,发现速度不够,好像要500ms能保存一幅图像。不知我的结果对不对,这个结果达不到要求,请大侠指点一个能更高速的方案,最好能达到100ms捕获一幅图片。

网友A:
接视频采集卡一般都能达到至少30帧/秒的速度,你的方式可能不对

网友B:
500ms一帧,变成连拍了,;P

网友C:
软件不对或驱动不对

网友D:
采样帧速没有设置好

哈哈,俺是用户.你还是去叮厂家吧.
不过你所需的功能,用硬盘摄象系统中的触发扩展卡可实现.
触发卡有很多接口,通过各种传感器连到被控系统采集触发信号,通过软件设置关联到相关摄象头录制信息.用户系统则负责监视触发时间,根据触发时间,去存放信息硬盘目录中调取相关信息来安排处理.

楼主:
我的系统不能用采集卡带的软件,我要把这个功能做到我的软件里,所以找了一个能提供开发包的厂家,买的卡,现在做的不理想。还有,听说可以不用这样做,装采集卡带的软件也可以把图像采集的功能加进来,不知怎么做。

楼主:
5楼好像是做采集卡的是吧,我这儿就是做一个检测设备,采集仪表图像保存不同检测点的图像,一直没能达到要求,还望能指点下,谢了先!

网友D:

哈哈,俺是用户.你还是去叮厂家吧.
不过你所需的功能,用硬盘摄象系统中的触发扩展卡可实现.
触发卡有很多接口,通过各种传感器连到被控系统采集触发信号,通过软件设置关联到相关摄象头录制信息.用户系统则负责监视触发时间,根据触发时间,去存放信息硬盘目录中调取相关信息来安排处理.
发个资料参考一下

网友E:
市面上的卡采集4路图像 40ms一帧应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楼主:
楼上,东西倒是不错,可如何加到我的软件中呢?这是哪家公司的?
10楼,采集卡很多,但是我如何进行二次开发?

网友F:
有二次开发接口的,不过要问厂家才行。

楼主:
不支持二次开发的板卡我是没办法用的。

网友D:
7130卡的驱动开发资料

V7 V9-v4.2 CN.part01.rar (4.77 MB)
V7 V9-v4.2 CN.part02.rar (4.77 MB)
V7 V9-v4.2 CN.part03.rar (4.77 MB)
V7 V9-v4.2 CN.part04.rar (4.77 MB)
V7 V9-v4.2 CN.part05.rar (4.77 MB)
V7 V9-v4.2 CN.part06.rar (4.77 MB)
V7 V9-v4.2 CN.part07.rar (578.94 KB)

楼主:
楼上有时间方便给指导下吗?
把联系方式发到我邮箱:dspfpga@sina.com

网友D:
哈哈,就这些花头了
其实俺的方案已经告诉你了,有实力嵌入到系统中,当然是上策,不然的话,利用现成的触发扩展卡来实现所需的功能,上马较快,也不失为良策.
触发卡有很多接口,通过各种传感器连到被控系统采集触发信号,通过软件设置关联到相关摄象头录制信息.用户系统则负责监视触发时间,根据触发时间,去存放信息硬盘目录中调取相关信息来安排处理.

传感器可以是行程开关,红外光电开关等等.
硬盘录象机还有一块输出扩展卡供选购,
你可通过设定动态捕捉方法来保存报警画面,
采集卡同时还能同步输出一个报警信号到输出扩展卡的对应端口,
单片机收集这个信号,再根据触发时间,通过RS232口与PC通讯,到PC硬盘上调用对应的画面资料.
这个触发时间可通过232口倒读PC时钟来保持同步.
这种方法可绕开涉足视频卡解读内核的困惑.

网友G:
如果连DXSDK都不知道的话就别玩这个了.如果熟悉DXSDK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