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CyUSB.dll

楼主(2010-11-23):
本人在作USB数据采集,对应的芯片是Cypress 68013A系的,下载了开发包,里面的有一些地方看的不是特懂.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类CyControlEndPoint,是控制终端设备的,在调用它的方法前需要配置2个参数:
CtrlEndPt.Target = CyConst.TGT_DEVICE;
CtrlEndPt.ReqType = CyConst.REQ_VENDOR

楼主:
分别表示什么?

网友A:
你看英文就知道代表什么了啊

网友B:
CtrlEndPt.Target = CyConst.TGT_DEVICE; 好像是设备号,一般默认第一个USB设备

网友B:
CtrlEndPt.ReqType = CyConst.REQ_VENDOR; 这个你查一下请求代码

楼主:
多谢,CtrlEndPt.Direction = CyConst.DIR_TO_DEVICE呢

网友C:
数据方向是到68013

楼主:
CtrlEndPt.ReqCode = 0xB1; 这个可以不要管吗?

网友B:
对,不用管了

网友D:
这个好像是那个命令代码吧?

网友E:
CtrlEndPt.Direction是指令传输方向,本文中实现的是计算机到USB设备,因此必须使用CyConst.DIR_TO_DEVICE,如果反向从USB设备到计算机则是用CyConst.DIR_FROM_DEVICE

网友F:
CtrlEndPt.ReqCode表示发出的指令,在第二章中提到最主要的指令有0xB6,定义为写HPIC寄存器,0xB7定义为写HPIA寄存器,0xB8定义为重新设置EP6 FIFO

楼主:
CtrlEndPt.Value = 0;
CtrlEndPt.Index = 1;  呢

网友B:
这两个不记得了,两年前做过,不过都忘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