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0-11-23):
如何用指针功能的方式周期性的读取100个寄存器的值

网友A:
有点宽泛啊,这100 个值是怎么样的?

网友B:
是用的中颖得吗?

楼主:
有点宽泛啊,这100 个值是怎么样的?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100个数据寄存器中的值,这100个值会不定期改变

楼主:
是用的中颖得吗?
引用 网友B:
显然

网友C:
可以使用DPH,DPM,DPL

楼主:
可以详细点吗?

网友C:
使用DPH,DPM,DPL间接寻址嘛

网友D:
一般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会用到这种方式,对DPH,DPM,DPL付初值,然后用INX寄存器写数据,之后对DPH,DPM,DPL指针每次加1,再用INX寄存器置数据即可.

楼主:
谁能给我个例子呢

网友B:
nANx_Data        EQU    80H
nCurrentProtectH    EQU    nANx_Data+0;#channel0  currentProtect
nCurrentProtectL    EQU    nANx_Data+1
nRoomTempBufH    EQU    nANx_Data+2;#channel1  roomTemp
nRoomTempBufL    EQU    nANx_Data+3
nPipeTempH    EQU    nANx_Data+4;#channel2  pipeTemp
nPipeTempL    EQU    nANx_Data+5
nHeatProtectH    EQU    nANx_Data+6;#channel3  heatProtect
nHeatProtectL    EQU    nANx_Data+7
nWaterLevel2H    EQU    nANx_Data+8;#channel4  waterLevel2
nWaterLevel2L    EQU    nANx_Data+9
nWaterLevel1H    EQU    nANx_Data+10;#channel5  waterLevel1
nWaterLevel1L    EQU    nANx_Data+11
nWaterLevel3H    EQU    nANx_Data+12;#channel6  waterLevel3
nWaterLevel3L    EQU    nANx_Data+13
nJumperValueH    EQU    nANx_Data+14;#channel7  JR3 value
nJumperValueL    EQU    nANx_Data+15;        (for UL,CE)

把一個Byte(內容為[nADC_Buffer3,nADC_Buffer2])
保存到nANx_Data數組中的莫個單元,范圍(zWk0=0~7)

lda    zWk0                ;offset address
addm    zWk0
ldi    rzDPL        ,nANx_Data&0x0f    ;head address
ldi    rzDPM        ,(nANx_Data>>4)&0x07
ldi    rzDPH        ,(nANx_Data>>7)&0x07
lda    zWk0                ;absolute address(MSB)
addm    rzDPL
eor    rzDPL
adcm    rzDPM
lda    nADC_Buffer3            ;save value
sta    rzINX
adim    rzDPL        ,0x01        ;absolute address(LSB)
eor    rzDPL
adcm    rzDPM
lda    nADC_Buffer2            ;save value
sta    rzINX

网友E:
如果是这种情况,建议你使用链表

网友D:
也对,那样编程会容易得多,程序可读性也很强

楼主:
哦,我试试,多谢,结贴了

楼主:
路过学习~~~
引用 网友F:
共同学习

网友G:
先建立地址指针,即把寄存器地址赋给指针,使指针指向该寄存器,具体见强哥的《c语言》里面的“指针”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