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X88180+88e1111 TX led亮,但电脑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0-11-23):
各位高手,请教个问题。
我最近在用AX88180控制88e1111,遇到一个问题,tx发送led亮,但是电脑接收不到数据,用任何抓包工具也抓不到。 并且,电脑端网卡的数据led也是闪的。 很是郁闷。
我应该怎样处理呢? 谢谢。

相关下载

网友A:
发送指示LED亮并不代表有正确的信号出现,检查你的硬件和软件操作,你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判断问题在哪。

楼主:
谢谢
我今天把网卡设定为10M模式,用示波器抓取网线上的数据,然后开始在示波器上计算发送的数据编码,然后发现,发送的数据和我写的数据包完全一致。 但是,电脑还是没有收到任何数据,我用commview、 wireshark都抓不到任何数据。 是不是大端小段设置的问题? 打包时,那些包头包尾应该怎样发送呢? 是按照正常字节序写么?32位数据总线。

楼主:
我今天又测试了一遍,发现网络前导码最开始有4个0位,然后才是7个55和一个5D。 这个和正常的前导码不一样,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网友B(2011-06-12):
你的上位机控制是什么器件?FPGA?
AX88180初始化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