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意何在?

楼主(2010-11-23):
AC, vi
假如Vi为15交流,输出为什么波形呢?

楼主:
两个8v的稳压管

网友A:
峰值约8.6V的波形。

楼主:
其他时候呢?

网友B:
双向限幅

+-8.7V   (按正身压降为0.7V算)
书有这种电路

网友C:
为什么前面没电阻?

网友C:
这样不是vo=vi么?

网友D:
VI大于限幅值时就被限住了,怎么能相等?

网友E:
双向限幅

我同意

网友F:
能起作用吗?

网友G:
双向限幅 输出在正负8.6v之间

网友H:
是否需要限流电阻?

网友I:
我也想问,为什么没电阻,我也觉得会是Uo=Ui,我第一次见这种图的时候就这么想的,到现在只是默认了。

网友J:
输入源内阻较大则不需要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忘记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学长支持

网友L:
如果是接电源输入端的应该有限流电阻,可能没画出来而已
如果是信号电平,应该不用专门再加限流电阻,本身前端电路输出阻抗就够了

网友B:
当:Vi/Ri<Zi时可以不加

为什么前面没电阻?
引用 网友C:

当:Vi/Ri<Zi时可以不加
Zi为稳压管的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