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天线的理解

楼主(2010-11-23):
我最近做了一个项目~是用的480mhz无线通信模块的~50mw的
但是我发现用480的吸盘天线,有个问题~如果我吸到铁上面,可以增强信号的强度~
我没有闹明白其中的原因~我询问过卖模块的人~他们说的,云里雾里的~我感觉有点牵强~而且他们说胶棒的天线和吸盘的天线的信号是一样的~据我测试,感觉吸盘的如果吸到铁上面,信号增强很多~
那位大虾~支援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相当于加入一个地网。我觉得是

网友B:
天线在金属上构成一个镜像,相当于单端天线变成双端,增益增加一倍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天线匹配不够好,楼主的行为正好改善了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感觉LS 说的跟天线的匹配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3楼的感觉有可能 不是太理解~那铁块的大小 ,对信号的强弱有关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不是很同意~因为铁皮悬空也能增强信号的强度~不过还是很谢谢

网友D:
想想光的反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理很容易明白~但是感觉不是很服

网友A:
地网也不是非要接到地上,很多天线都是下面加个这东西的。具体原理还不清楚。应该是冬瓜说的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感觉冬瓜说的 有些道理~但是~如果按他说的那样~那铁片的大小和反射的比例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八木天线的引向振子和反射振子与中间天线之间的关系

楼主:
对无线这不是太懂~一般都是做通信用~很少了解一些内在的东西~~想学习一下

网友E:
存在天线匹配问题吧

网友F:
应该是那个金属 把信号反射回去了  天线又再次接收了  卫星天线后面不都是一个大锅一样的东西吗 就是将信号反射到天线的接收端   我个人认为是这个意思

网友G(2011-03-26):
回复 网友C:
我感觉LS 说的跟天线的匹配没有关系~
引用 楼主:

你既然对无线不太懂,就先相信权威网友的吧,你感觉那么多,万一感觉错了呢,
铁皮是会改善匹配的。

网友H(2011-05-05):
回复 楼主:
这主要上改变了天线的阻抗匹配,诡计吸盘天线的带宽很宽,,天线厂一般重点会选择,315M \434M \868\915M重点频率去做匹配,你用的是470M没在点上,所以你可以测试下其它频率段的效果,这些天线厂应该可以给些好的建议给你,我认识一个哥们0755-88325225,刘先生; 他们有天线实验室,可以去问问。

网友I:
胶棒天线比吸顶的天线效果要好很多

网友J:
用天线分析仪测试天线电路在480M的驻波比及天线谐振的中心频率!

网友K(2011-07-16):
楼主你是我的榜样 膜拜!!!

网友K:
继续膜拜

网友L:
2楼说的对,

网友M:
天线在金属上构成一个镜像,相当于单端天线变成双端,增益增加一倍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说的比较清楚,不过还是不明白,能不能在说详细点

网友N(2011-08-15):
直接放着和吸在铁上,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一下驻波不就全清楚了吗?
对比一下两次测试中,斯密斯圆图下本频段内阻抗的偏移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