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超出AD量程

楼主(2010-11-2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运放将输入转换成单极性输出。

网友B:
整流成直流再测量 搜索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C:
结果估计是采样时刻的值。

网友D:
加偏置电压(3.3V/2),把最低负压抬高到0V以上

网友E:
负半周输出0,或者损坏AD

网友F:
这个问题有2种解决方法:
1、使用加法器将整个波形沿y轴向上平移,但在保证不超过Vref,要不就只是会采到Full-Scale的电压,同时还要保证AD具有足够的耐压,后面的事情就是要程序中做处理了。
2、找一款上具有负电压采集输入,负数字信号输出的AD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G:
危险的‘失重’行为。

网友H:
AD的输入极限,一般都是-0.6~+Vcc,我在AD输入端都做了保护。

网友G:
AD的输入极限,一般都是-0.6~+Vcc,我在AD输入端都做了保护。
引用 网友H:

U01是单电源供电,那么这个电路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trewrewreafr3qt24

网友:
ewafedwafewqt2reafreqwfer3qt42t2

网友I:
同意5楼,可以在运放U01加电压把负电压抬高到0V以上。

网友J:
得把信号调整到ADC的输入电压范围内,不然负电压段在ADC里面得到的值就是0;

网友K:
在AD没有损坏的前提下,负半周期会为0,建议进行电平翻转,利用软件处理

网友H:
参考图:
输入处理

加法及输出

以上仅为原理参考,实际商品还需考虑极限情况,比如数千安的短路电流、现场电磁干扰,结合算法修改硬件。

网友L:
不是应用加法器吗?将负压变为0V,

网友M:
电平转换啊

楼主:
实际测得负半周采样结果为0,同样地,超出3.3V的输入,AD转换的结果则为最大值:2的10次方减1.
用了5、7楼提供的方法,加了一个偏置电压,使输入位于AD量程内即可。: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