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外行向大家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0-11-24):
DSP最终目标代码能否象PC软件一样反汇编?用什么软件可以做到?谢谢!

网友A:
可以,但是得首先很熟悉汇编,DSP的汇编很复杂,有很多并行指令。

楼主:
汇编能看懂一些,看不懂的可以边看边学,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楼上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ccs软件里面就可以看到反汇编的代码

网友C:
4楼说的对,
不要去写汇编
更不要去读汇编

网友D:
24系列的汇编写过,28的一般都用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