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的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10-11-24):
这个东西的干扰实太大,用笔记本调试时我的鼠标都用不了,而且更主要的是我的一些控制模块也被干扰了。

网友A:
具体工况描述一下

网友B:
是不是带着电机在跑啊
一般将变频器与电脑接口线加屏蔽,注意不要从电机旁边绕

网友:
经常遇到,下载程序的时候那些变频器驱动器都是断电后进行的,否则根本下不进去,笔记本也就更是用不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具体解决方法是:把单片机电源和变频器电源隔离;通信电源也隔离,另外通信线用屏蔽线并有效接地,通信线不要从电机旁边过。

楼主:
那被采样信号受干扰怎么办?有模拟量,也有开关量。

网友D(2011-02-17):
最好选用屏蔽线,两端很好接地

网友E:
从导线耦合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尤其是通讯线,宜采用光耦隔离,特别是跟自己的应用系统的连接。以前曾遇到一种情况,自己的一个单片机系统加现成的RS232接口的TC35模组,结果变频器一运行,通讯就出错,单片机就跑飞复位,后来在232线缆上加了隔离,问题解决。
楼主提到变频器运行时,连鼠标都不能动了,你使用的是无线鼠标?照理说,电脑应该能正常运行,不然你的笔记本似乎质量有问题,或者就是笔记本所接的你自己的应用系统(硬件干扰+软件缺陷)造成电脑系统资源严重不足。

网友F(2011-10-13):
※                                                    低频干扰不可忽视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 ... 4-8F2B-47446DC42DCE

网友G:
这事挺麻烦的:一般电磁辐射干扰可以通过屏蔽解决,但变频器还有谐波干扰,一种谐波是变频器整流产生的,以工频为基波;另一种是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产生的,以载波频率为基波。你只有逐个排除了

网友G:
把变频器载波频率改为和被干扰的设备工作频率与整数倍相差很多

楼主:
谢楼上各位!
要做一个控制变频器的产品可不容易啊。

网友H:
我觉得,共模高频最重要
因此用磁环是个不错的办法
另外,用屏蔽变压器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