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测试一下,15v 1A的负载?

楼主(2010-11-24):
是要加什么样的电阻呢?
做简单安全,测试电路即可!
很少做硬件测试,没这方面的经验,
一般的电阻不行吧,是不是要买什么特殊的大个电阻什么的?
谢谢!

网友A:
生产用的还是做什么用的?

用水泥电阻吧。才15W,不过精度不怎滴。。

网友B:
交流负载还是直流负载啊,15V,1A的那最好使用15W*2=30W的负载啊。哈哈,教你一个方法,使用N个电阻串联起来吧。哈哈哈。

网友:
搞个滑动变阻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