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干扰单片机电源

楼主(2010-11-24):
(无正文)

网友A:
只有选用抗干扰强的单片机

楼主:
那大家说AVR和华邦,那个抗干扰好点?

网友B:
软件里消磁?
头一回听说~

楼主:
我也是头一回听说

网友C:
抗干扰要从硬件软件上都要做的,硬件再强,软件之间死机了,也没法。在电源输入端EMI滤波和DC部分加TVS管试试。

网友C:
AVR抗干扰好点吧,现在我们的产品全线使用的是AVR,抗干扰都可以做到4.8KV的EFT,
前端电源并没有做处理。

网友D:
MCU本身没有对EFT没有数据。

具体可以达到多少EFT,和硬件、PCB相关较多,MCU只是硬件部分的一个重要元件而已。

网友E:
抗干扰性还是需要布好PCB的。

网友F:
LZ所说的应该是EFT传导,TVS在入口处必备,有的MCU本身虽然能够抵挡EFT,但不能保证此时程序运行状态的正确性,电源滤波也相当重要,入口处不管三七二十一加上100μF+0.1μF退偶组合,算上引脚及焊盘的寄生电感,很容易算出两条谐振曲线之间的反谐振点,该点如果正好是干扰的频率,那么此处滤波无效。PCB的布局布线也有很大影响,其他因素还有一大堆...
软件上么,LZ会发现,一旦EFT造成死机现象,八成都是“真死机”,可以试着写段中断ISR定时翻转LED灯,然后诱发所谓的“电磁干扰”发生,那么此时中断ISR都会进不去,这种情况只有用硬狗补救(某些情况下干扰大到一定程度硬狗都拉不回来的,考虑改板吧),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就是“假死机”——即意外复位或程序跑飞,程序本身还是在运行的,这种情况下用软狗便足以,有时程序比较庞大,且有大量互不相干的模块在运行,又不方便整体RSSET,那么可以一开始将重要数据结构全部加上校验,软狗中断进入时不选择复位,而是在此ISR中进行校验,如果都正常,程序继续运行下去,异常的地方个别模块重新初始化然后再继续。

楼主:
先加个TVS管看看,主要是电压的问题,只要电机不转,单片机从没死过机。

网友G:
是的
1.布好PCB
2.加入滤波电路
基本无问题  如果太强的电磁波干扰 可加屏蔽罩。

网友C:
那是PCB线没有布好,电机端有没有家续流二极管和储能电容?

网友F:
呵呵,果然,电机作为感性负载,其驱动电路里应该有续流二极管,也有利用MOS自身的体二极管作为续流回路的,一般来说速度都较慢
因此建议LZ在MCU电源入口处反向并一只肖特基

楼主:
有没具体的型号

楼主:
找到一个1N5819,不过只有40V,个人觉得不电压,有没高点的

网友H:
LZ,磁和电要分清楚。

网友I:
单片机的VCC和VSS间用最短距离接一个104电容。

网友J:
把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J:
然后把系统参数给出来

网友K:
最大的可能性还是自己没做好,我们热水器里的单片机挨着脉冲点火器,也没见死过哈。

网友L:
LZ没说清楚是什么情况下被弄死机!是EFT,还是ESD,还是辐射抗扰?辐射抗扰又是什么频段下?多大场强下?

网友C:
大概是电源部分没有处理好,电机启动瞬间,电压瞬时跌落。用示波器观察下电机启动间的电压波形。

楼主:
再说一下,不是电机起动的时候,是电机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电机不工作从没出现单片机死机情况。

网友C:
那建议你用示波器观察电机运行状态到死机这段时间的电源波形,看单片机死机时电源波形变动。

网友G:
直接用EMC分析 或是用示波器看纹波

网友E:
一般是使用TVS+滤波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M:
软件消磁。。。

网友M:
我是来膜拜ZQ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