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显示部分一般用哪些端口,哪些模块啊,LED还是LCD

楼主(2010-11-24):
小弟是新手,没有经验。看书上讲的东西都挺老的。现在一般用什么显示模块,LED,LCD哪个好一点。我只要显示3位数字,简单容易上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推荐几款吧

网友B:
使用3位数据管就可以了,搞清楚是共阳还是共阴驱动,看一下驱动电流和电压,然后再看一下单片机的最大电流,就可以驱动,如果不行就扩流或升压,或者是使用驱动芯片。

网友C:
新手建议用共阴极的数码管

楼主:
需不需要译码芯片?

楼主:
显示接口一般用哪些端口?LED和LCD使用有什么差别?

楼主:
求高手解答

网友D:
LED和LCD搞不清上网查查,再说了,数码管电路网上也一大堆。显示一般都只用普通的IO口就行了,只要IO口足够、数码管功率不大,就直接用IO驱动了(有点越说越复杂了)。

网友E:
数码管,不过,可以用12864也就是LCD

网友F:
初学的话就点共阴的LED数码管,管脚够就行了
LCD用普通IO口点有点麻烦

其实LED在亮度和功耗都是很不错的,只不过现在还做不到LCD那么小的像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