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自平衡机器人,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0-11-24):
毕业设计想弄个两轮自平衡机器人,思路是:每过一定时间用传感器测试机器人相对垂直方向的倾角,然后通过CPU计算出给电动机的能量调整机器人的平衡,不知该用哪种传感器测直立机器人的瞬间倾角,请大大们出出主意。    还有就是该用哪种电机比较合适呢?   步进电机虽然好控制,但是他的步进角是固定的,分辨率是否够呢?

网友A:
比较通用简单的方案是:

用 加速度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 测量瞬间倾角,传感器的型号无关系,价格贵的性能好,便宜的杂波大,稳定性差一点。

驱动一般用PWM控制直流电机,调整机器人状态。

步进电机虽然好控制,但是在两轮自平衡机器人中不合适。

楼主:
就没人知道吗?这里不会都是玩奥迪双钻四驱赛车的吧?

网友A:
推荐大盆友索伦之眼做的两轮自平衡机器人,加速度传感器用MMA7260,角速度传感器用ENC03。

详见:
[侃单片机] 主题:双轮自平衡小车~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73418&highlight=

楼主:
这个角速度传感器怎么和加速度传感器组合起来测出倾角呢?  JJ能指点下吗? 我不是自动化专业的一点不懂。
  毕业设计,急急急!!:Q

网友B:
123jj推荐的

[侃单片机] 主题:双轮自平衡小车~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73418&highlight=

怎么LZ不看?下面内容摘自 索伦之眼 之 双轮自平衡小车~

网友B:
我在这里就说下大概的流程吧。
整个系统分为三大部分。
1.角度采集
2.电机数据运算
3.电机驱动

先说第一部分:角度采集.
这里我采用两种传感器:一种是陀螺仪(ENC03),另一种是加速度计(MMA7260).其实任何其中一种都可以得出现在的车体倾斜角度值。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两种呢?原因是这里有一种思想在里面:互补。

先说下陀螺仪:
陀螺仪属于测量旋转运动的传感器,其输出的是角度变化速度。即旋转的越快,输出量越大(不能无限大,传感器上有极限指标);旋转的越慢,输出量越小(最小为0,即静止时)。
我们可以通过积分运算(累加),得出相对角度数据,这里假设为A。但是我们知道,积分是有严重的累积误差的。我们可以一句话概括:陀螺仪短时间准确,长时间不准确。
再说下加速度计:
加速度计属于测量线性运动的传感器,其输出的是传感器沿某个轴向直线运行时的速度变化量。即速度变化的越快,输出量越大(不能无限大,传感器上有极限指标);速度变化的越慢,输出量越小(最小为0,即静止时)。这种特性用来做惯导研究很好。但是如何和我们的角度倾斜量相关呢?
我们知道加速度计测量的是加速度量,而地球上的物体都是受万有引力制约的,即我们时刻都受到一个大小为g的竖直向下的加速度的作用。可能很多人都快看不下去了,我就直接贴图说明吧,如下:

我们通过反正弦运算,可以得到加速度计当前与重力方向的夹角数据,这里假设为B。
但是又有新的问题了。加速度计是测量线性运动的,即其对震动非常敏感。电机转动,所产生的震动是不可小视的。所以其会有很大的噪声。而且当加速度计运动时,其输出量是运动加速度与重力加速度的混合数据,这会严重影响角度计算的准确性。其特点用一句话概括:加速度计长时间较准确,短时间误差大。

现在我们重新审视一下,这两个传感器恰恰成互补关系。要得出比较准确的、长时间稳定的角度数据,这两种传感器是缺一不可的。这也就是贯穿我整个数据采集过程的基本思想--互补。
我的具体做法是偏向于使用陀螺仪数据。原因是陀螺仪数据的噪声较小,短时间内误差小。而其长时间的积分误差怎么解决呢?我的方法是使用加速度计角度数据B的平均值来校准陀螺仪的角度数据A.

直接伪代码如下:
A += (B-A)/k;
这里的K是衰减倍数。
其实就这么简单,这就实现了比较准确的角度数据的采集工作。

下面说下滤波问题。我们知道加速度计的噪声很大,我们这里采用卡尔曼的思想来滤波,另一种说法是数据融合。

其实这里就是两种传感器的典型互补了,用其算出来的角度数据相对来说很准了。
设加速度计换算出的角度数据为M,陀螺仪只采数据为s,陀螺仪相对加速度计的因子为k,上次加速度计经过滤波后的角度数据为M_2,卡尔曼增益选择固定值为g.滤波后的角度数据为real_M;
那么滤波伪代码:
Temp=M_2+s*k;
real_M = Temp*g+(m-Temp)*(1-g);
M_2 = real_M ;

其实整个小车中,最关键、也最难的地方就是角度采集问题。准确的角度,只要一个P作用量就能轻松让小车站起来。

网友B:
第二部分:电机数据运算.
其实网上关于这部分的资料是最多的。我采用的是经典的PID算法。
理论我不讲了。我只讲讲实现过程。
这里如果先试试车体的稳定性,我们先只使用P作用。
现在以能立住为目标。

P,就是比例。假设当前角度偏差为error,目标角度为aim,比例系数为p,那么
PID计算伪代码为PID_result = (error-aim)*p;//(这里aim=0,即竖直状态)。
可以看出,如果车体倾斜度越大,那么计算出的PID的P值比例性的增大。

举实例说明(具体参数与车体和电机等有关):
我的电机为200RPM@12V,PWM的调制精度为-255~+255,那么当我的P参数p=30时,小车基本能够立住了(不足点就是总喜欢前后跑动)。

其实就这么简单。

剩下的I和D参数的调制方法,大家可以查阅网上的丰富的资料。I是减小误差的,D是阻碍小车姿态变化的。

第三部分:电机驱动
这部分是最基础的。我才用的是L298驱动芯片。加了光耦隔离(原因是减速电机正反转切换时,产生的反电动势会造成单片机死机)。电机控制器为ATmega8,脉宽调制是使用的其内部自带的硬件PWM。为了简单起见,直接给两个轮子临时加上了码盘,而ATmega8也承担了由码盘数据得出电机转速和行程的数据任务。其与控制器ATmega168之间使用TWI(其实就是I2C)协议通讯。

这就是我目前的整体做法。更多功能请网友们自行加载。
最后希望各位的小车被推倒后还能自己立起来。^_^

网友B:
以上内容摘自 索伦之眼 之
[侃单片机] 主题:双轮自平衡小车~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73418&highlight=

楼主:
有点懂了, 非常感谢!   要用角速度计测出很多次角速度后才能进行积分得出倾角吧?机器人调整平衡的时间间隔很短,那样传感器的速度能跟上吗?

网友B:
理解错误!!!
每次角速度计测出值 加上以前 角速度计测出值之累加值(即积分),就得出当前倾角值!
以后每测一次角速度计值,和以前的 角速度计测出累加值(即积分)再积分,都能得到当前倾角值!

这样,机器人调整平衡的时间间隔很短,传感器的速度照样能跟上。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也不算什么积分了,应该叫积累吧。这样的话不能保证每次测量间隔期间的速度都是匀速的啊。要是角速度变化很大误差不就是非常大了。

楼主:
到底有多少人做成功了呢,我怕做失败了毕业设计完不成,还要拖累我们这组人啊。   要是很难做我就换个题目了,况且不是电子专业的,不是自动化的。

楼主:
哎 其实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机电吧,高中毕业以为机电就是搞那些电动机等等的巨型机器,所以就没敢报。现在感觉太幼稚了。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啊,也不算什么积分了,应该叫积累吧。这样的话不能保证每次测量间隔期间的速度都是匀速的啊。要是角速度变化很大误差不就是非常大了。 ...
引用 楼主:

还是理解错误!!!

反复积累累加),数学上就称作 积分

每次测量间隔不相等没关系,因为 角速度计输出变化值角度变化值 成正比,其 积分值就是当前相对角度(位置)值

楼主:
还是理解错误!!!

反复积累(累加),数学上就称作 积分!

每次测量间隔不相等没关系,因为 角速度计输出变化值 和 角度变化值 成正比,其 积分值就是当前相对角度(位置)值。 ...
引用 网友B:
假如每次测量角速度间隔为10ms,开始角速度为a,这次测量角速度为b,那么角度变化值为多少呢?    b*1ms  或 [(b+a)/2]*1ms  都是有误差的吧   不过感觉后者的误差很小吧。

网友B:
与测量的时间间隔无关!

如角速度计输出值为a, 则角度变化值为k*a(k为比例系数),原累加值(即角度)初值为 R,

则 第一次测量,角速度计输出值为a1,  实际角度值为 R1=R+k*a1
    第二次测量,角速度计输出值为a2,  实际角度值为 R2=R1+k*a2
    第三次测量,角速度计输出值为a3,  实际角度值为 R3=R2+k*a3
依次累推。

楼主:
没明白,明天研究吧。  我想知道这个小车的成功率有多高啊,做毕业设计不敢得瑟啊。  要是成功率不高我可不想拖累同学啊,早早换题。   要是俺遇到瓶颈LS能帮我弄弄吗?

网友C:
只能说是高手如云。。。
终于对二轮车有点了解了!!1

网友B:
没明白,明天研究吧。  我想知道这个小车的成功率有多高啊,做毕业设计不敢得瑟啊。  要是成功率不高我可不想拖累同学啊,早早换题。   要是俺遇到瓶颈LS能帮我弄弄吗? ...
引用 楼主:

呵呵!没关系,有问题尽管问。祝 《程序医人》早日成为真正的《程序匠人》一样的高手!

网友D:
赛得威老板自己架这种车摔死了,看来这种东西当交通工具是没前途,用机器人上挺好

网友B:
。。。。。。
这种东西当交通工具是没前途,用机器人上挺好
引用 网友D:

同感!当玩具也不错~~~

楼主:
不是啊,北京奥运会时警察就开的那个车巡逻的啊。就是看到那个车我才想到做这个毕业设计的。   很好用呢。

网友B:
LS正解!

北京奥运会时警察开的就是那个Segway(赛格威)两轮平衡车巡逻的!

但是,Segway老板骑着Segway摔死了!!!

Segway公司的老板Jimi Heselden骑着Segway不慎掉下悬崖,一头栽进了崖下的河了,死了。这事怎么听都有点讽刺的味道。Segway(赛格威)是一种电力驱动、具有自我平衡能力的个人用运输工具。

网友E:
什么样的环境会产生这样的人渣!
“要是及时抢救的话,我女儿肯定能救活……出车祸是意外,我都可以不责怪肇事司机,但是,他竟然下死手,作为受害者家人,我们永远都不会原谅凶手。”57岁的长安农民张平选悲愤地说。
10月20日晚,长安区大学城学府大道上,张平选26岁的女儿张萌(化名)下班途中,被撞伤又被肇事者连刺8刀,不幸殒命,行凶者是西安一所高校在校的大三学生。

网友F:
汗~:L:L:L

网友G:
刚看以为是匠人问的问题,还在疑惑中,再次确认ID才分清

楼主:
程序医人=<程序医人>不是<程序匠人>!!!!

网友A:
呵呵!十年练一箭!

十年后: <程序医人> == <程序匠人>!!!!

网友H:
回复 网友B:

角速度计输出变化值角度变化值 成正比;

如角速度计输出值为a, 则角度变化值为k*a(k为比例系数);

这两句话貌似是矛盾的吧~~~~,是不是应该这样:如角速度计输出值变化为a, 则角度变化值为k*a(k为比例系数)

没用过角速度计,所以也不太了解~~~~~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此话意思没错,只是 索伦之眼 小盆友用字有点绕口,哈哈~~~

俺用白话再解释一遍,如角速度计,全名叫做“角加速度传感计”,顾名思义,他只对“角加速度”即“旋转加速度”有反应有输出。是一种将旋转动加速度能量转换成电压变化输出的器件。假如采样时间间隔为t, 此后的电压输出依次为U1,U2,U3..... ,即加速度a1=U1-U0,a2=U2-U0,a3=U3-U0...... (注:比例系数未加,U0为不运动时器件输出的静态电压)。在第一个时间间隔t内的运行速度u1=(1/2)*(a1+a2)*t, u2=(1/2)*(a2+a3)*t ........,   运行距离(角度)s1=u1*t, s2=u2*t...... ,  由此可得出,某一时刻角度变化值s1=u1*t=(1/2)*(a1+a2)*t,如是均速运行,a1=a2, 可得出,s1=a1*t,

因时间间隔为一定值,也可理解为,角速度计输出变化值角度变化值 成正比;

如角速度计输出值为a, 则角度变化值为k*a(k为比例系数);.......... 正确

而不是:如角速度计输出值变化为a, 则角度变化值为k*a(k为比例系数).......... 错误

俺从没用过角速度计,所以也不太了解~~~~~

以上内容纯粹抄书解答,仅供参考~~~~

楼主:
这里用的两个传感器用8位的AD转换器能达到要求吗?  12位的价格有点贵,我们用的价钱越低分越高!

网友B:
呵呵!LS出的题是伪命题,有N多的解或可以说无解。

能达到要求吗?
什么要求?如果单纯让两轮小车站起来,别说用8位的AD转换器,就算不用AD转换器,不用MPU,照样能让两轮小车站起来~~~~
说白了也没花头,只是牵扯到硬件组成和算法的合理性。

如果要求超级高,一般的12位AD转换器还真不行,不但要求AD转换器的转换速度要高,甚至有时要用到14位或更高位的AD转换器。

楼主:
我要让小车站起来,用ENC03和MMA7260着两个传感器,用8位AD转换器可以达到要求吗?

网友B:
用ENC03和MMA7260着两个传感器,外加单片机内的8位AD转换器,完全可让小车站起来!

不过,硬件搞的太臭,站不起来也很正常~~~    :lol

楼主:
哪位大侠有ENC03这个传感器资料能分享下吗?或者介绍一款价格差不多的角速度传感器也成。

网友B:
你可将原理图画好,贴出来让老鸟帮你看一看,审一审。

有chunyang和maychang两位老师,在“机器人”版面坐台。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楼主:
ENC03的输出大概只有十几mv,用LM324运放能行吗?  温漂不会太大吧

网友A:
一般用高精度低漂移运放,不过试用一下LM324运放也行,由于ENC03的温漂远大于LM324运放的温漂,估计能凑合着用,到时真的不行,问题也不大,用同样封装的高精度低漂移运放替换即可。

网友B:
我准备尝试一下用LM324运放,放大ENC03输出信号,实际试试手。

网友I:
这个贴一定要顶,讲的太详细了!谢谢无私的工程师朋友们。

网友J(2010-12-24):
我们学校乐高机器人的实验里就有一个是双轮自平衡的实验,给本科生带过。算法不难,整个机械结构,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J:
要自平衡就一个简单的PID算法

网友K:
时间很短,误差可以很小。应该是a*10+b*10,,值就是20ms测得的角度

网友L:
难道一定要用陀螺仪或者加速度传感器才能搞这个两轮自平衡系统?有没有别的方案或思路?期待中....

网友L:
我想了几个办法,一个是用编码器,另一个是自制电磁感应线圈+强磁铁,另一个使用光电感应+水银平衡棒,这里关键是不要靠A/D-MCU->D/A的思路,直接A->反馈->A,构成闭环系统,只要给定初始状态,就可以自锁震荡到稳态,从而达到自平衡。 但是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  偏转角度变化->微小电压变化->前置放大->功率放大->电机驱动。 有没有什么好的电路设计方案可以实现?

楼主:
我目前正在打算不用加速度传感器,用霍尔元件自己搭配山寨倾角传感器,但是抖动问题严重。

楼主(2011-02-27):
回复 网友B:
现在回头看这个帖子很明白了,其实ENC03是角速度计,输出电压和角速度是成正比的。但是根据官方给的应用电路是要在其Vout管脚加一电容的,和一个100K电阻构成了微分电路,所以角速度信号经过微风电路后变成了角加速度信号了,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叫他“角加速度计”了。 这样的话 xuyiyi正解。

网友M:
一般我不回帖的,但你的帖子我一定要回的,谁不回我跟谁急,回帖是对大虾劳动成果表示的敬意和对无私奉献的发扬!

网友N:
大虾们要是能给点程序或是实际点的例子就太好了!

网友A:
呵呵!

面包会有的,程序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网友O:
工作会有的。

网友P(2011-12-16):
回复 网友B:

如是均速运行,a1=a2, 可得出,s1=a1*t
这句话不太理解,如果是匀速a=0,这样S也=0,怎么算距离(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