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稳定性而言,是跟随器稳定还是正相放大器稳定?

楼主(2010-11-24):
如题,就稳定性而言,是跟随器稳定还是正相放大器稳定?
如果采取措施,是10倍正相放大器放大器更容易使它稳定还是100倍正相放大器更容易达到稳定?

网友A:
跟随器是最不稳定的
不过跟同相还是反向放大没关系,稳定性是看的噪声增益

网友B:
个人看法是单位增益稳定的放大器接成跟随或者放大稳定性没有多少差距

网友C:
这与使用的运放型号有关。
某些型号的运放不能够接成跟随器使用,若要接成跟随器,必须外附频率补偿电路。早期的运放往往如此,现在的运放多数已经将补偿电路做到芯片内,外部不必另加补偿电路。但某些高速运放仍做不到单位增益稳定。

网友D:
如果一定要这么问的话,只能说100倍比10倍更容易达到稳定。因为闭环增益越大,负反馈的反馈系数越小,环路增益|AF|越小。 不过这个一定得根据具体的运放芯片来说,有的运放带宽比较宽,内部没有充分的频率补偿,所以手册上会要求在使用的时候闭环增益一定要大于某个固定值。

网友E:
反馈深度越深越不稳定。深度不够的话,输出精度有问题。

网友F:
注意,有的运放是注明“单位增益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