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方波发生器

楼主(2010-11-24):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波形 上面怎么不平
大家帮帮忙了 谢谢

VOUT  (36.21 KB )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 帮忙啊 大哥们

楼主:
不是仿真的 是用示波器量的波形

网友A:
要得到顶部平坦的波形,运放输出端串联电阻再加两支背靠背的稳压管限幅。

楼主:
是否可以调节某个电阻什么的来实现啊?

网友A:
6楼:
不可以。

楼主:
不好意思,我水平比较差,直接加2个背靠背稳压管对地?

网友A:
8楼:
“串联电阻”

网友B:
可以在输出端接稳压二级管来限幅

网友C:
除maychang所及外,也可以在后级用比较器或逻辑门(电压合适的话)整形实现。

楼主:
现在有做在后级加上逻辑门。谢谢大家,感谢maychang !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是减少R124可以改善波形上面不平的现象,注意是“改善”而非消除。如果R124足够小,信号频率较低则波形上面看起来几乎是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