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语音啸叫如何解决

楼主(2010-11-24):
是这样,我做了一块无线语音通讯产品,调试的时候没问题,装到壳子里面后有一端(A)的听筒处产生啸叫,将另一端(B)的听筒用手堵住,A端的啸叫消失,通话正常。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A:
这是声反馈。
一般只能将声音的接收与发送设备拿远些或者遮挡开。
彻底的方法是移频,但电路相当复杂。

网友B:
可能共振了吧?

网友C:
自己的输出信号又进了自己的输入端口,你可以把输出信号调小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