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驱上拆下的电机驱动不了

楼主(2010-11-24):
电机是4线,两两互通应该是个2相电机 ,我用P1.0-P1.3接达林顿管再接电机
我的程序,但死活都不转  还是我程序搞错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08,0x0a,0x02,0x06,
                             0x04,0x05,0x01,0x09};
             //a+   a-   b+   b-
             //1     0    0    0
             //1     0    1    0
             //0     0    1    0
             //0     1    1    0
             //0     1    0    0
             //0     1    0    1
             //0     0    0    1
             //1     0   0    1
void delay(uint a)
{
uchar i,j;
for(i=a;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while(1)
{
  uchar x;
  for(x=0;x<8;x++)
  {
   P1=table[x];
   delay(5);
  }
}
}

网友A:
你确定是步进电机吗?MCU驱动脉冲电平匹配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  问题以解决  2相四线是双极性的,用uln2003驱动不了 用H桥解决

网友B:
呵呵,LZ解决问题的速度还挺快的。

3楼正解,应该用H桥驱动,需要4个半桥。uln2003可以直接驱动下臂,再加4个PNP管做上臂即可。
不过uln2003只有7路,还剩一路可以用三极管,也就是一个uln2003+5个三极管+N个电阻即可:)

网友C:
求个电路。。。

网友D:
搞了半天原来是硬件问题

楼主:
求个电路。。。
引用 网友C:

   网上一大把你去找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  现在抓紧学习扩大知识面。。。不然以后真的只能在家种田了

网友E:
楼主能否打电路也共享一下,让我等菜鸟们也学学,我这里也有好多的软驱电机。

网友F:
2003驱动两相6线的可以

网友G:
不画电路图就写程序啊!我总是先图后码,建议楼主也这样吧

网友H(2014-04-16):
为什么用2003驱动不了《?还是不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