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89C52控制ad7705,读数一直为65535

楼主(2010-11-24):
弄两天了,还是没搞好,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0, temp1,temp2,temp3,temp4,temp5;
uint i;

uchar code table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 1 2 3 4 5 6 7 8 9 -
uchar code table2[]={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bf};//0. 1. 2. 3. 4. 5. 6. 7. 8. 9. -

uint out;

sbit AD7705_DIN=P3^0;
sbit AD7705_DOUT=P3^0;
sbit AD7705_SCLK=P3^1;
sbit AD7705_DRDY=P3^2;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5;y>0;y--);
        }

void AD7705_Reset(void)
{
uchar i;
AD7705_SCLK =1;
for(i=0;i<40;i++)
  {
    AD7705_SCLK =0;
    AD7705_DIN =1;    // DIN端口连续写40个周期的高电平,保证复位
    AD7705_SCLK =1;
  }
  delay(1);             // 复位之后等待1MS
}

//****************************************************************************
//功能:往AD7705写1个字节数据
//参数:要写入AD7705的数据
//返回:无
//备注:无
//****************************************************************************
void AD7705_WriteByte(uchar d)
        {
        uchar i;
        AD7705_SCLK =1;

        for(i=0;i<8;i++)
                {
                AD7705_SCLK =0;
                if(d & 0x80)
                        AD7705_DIN =1;
                else
                        AD7705_DIN =0;
                AD7705_SCLK =1;
                d<<= 1;
                }
        AD7705_SCLK =1;
        AD7705_DIN =1;
        }

//****************************************************************************
//功能:从AD7705读一个字节的数据
//参数:无
//返回:读到的一字节数据
//备注:无
//****************************************************************************
uchar AD7705_ReadByte()
        {
        uchar i, d=0;

        while(AD7705_DRDY);// 写数据的时候不需要判断忙,只有读数据的时候才需?
        AD7705_WriteByte(0x38);
        AD7705_SCLK =1;

        for(i=0;i<8;i++) // 读数据,高位在前
                {
                d<<= 1;
                AD7705_SCLK =0;
                if(AD7705_DOUT)
                        d++;
                AD7705_SCLK =1;
                }
        AD7705_SCLK =1;
        AD7705_DIN =1;
        AD7705_DRDY=1;
        return d;
        }

void AD7705_Init()
        {
        AD7705_Reset();  // 复位,防止接口迷失
        AD7705_WriteByte(0x20);    // 写ch0 clock register
        AD7705_WriteByte(0x04);    // 2.4576MHz时钟,20Hz数据更新速率
        AD7705_WriteByte(0x10);
        AD7705_WriteByte(0x46);
        delay(50);
        }

float AD7705_ReadVol()
        {
        uchar adc_h=0, adc_l=0;
        uint  ADValue=0;

        adc_h=AD7705_ReadByte();
        adc_l=AD7705_ReadByte();
        ADValue |=  adc_h;
        ADValue<<= 8;
        ADValue |=  adc_l;

        return ADValue;
        }

void main()
{
AD7705_Init();

while(1)
        {
         out=AD7705_ReadVol();
         temp1=out/10000;
         temp2=out%10000/1000;
         temp3=out%10000%1000/100;
         temp4=out%10000%1000%100/10;
         temp5=out%10000%1000%100%10;

        P0=table1[temp1];
        P1=P1&0xf8;
        delay(1);

        P0=table1[temp2];
        P1++;
        delay(1);

        P0=table1[temp3];
        P1++;
        delay(1);

        P0=table1[temp4];
        P1++;
        delay(1);

        P0=table1[temp5];
        P1++;
        delay(1);
        }
}

网友A:
:L通讯问题?

楼主:
今天我在ad7705前加了个AD623仪表放大器,硬件没问题,我用其他板子测试过了,我感觉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楼主你这电路是干嘛的,俺新人

网友B:
可否介绍一下

网友C:
adc_h=AD7705_ReadByte();
        adc_l=AD7705_ReadByte();
这个有问题

楼主:
这是个检测力的电路,将力值显示在数码管上。现在是把读数直接显示出来。

楼主:
adc_h=AD7705_ReadByte();
        adc_l=AD7705_ReadByte();
这两句是什么问题啊?能说一下嘛我是新手

网友C:
应该是连续的16个CLK
uint d
        for(i=0;i<16;i++) // 读数据,高位在前
                {
                d<<= 1;
                AD7705_SCLK =0;
                if(AD7705_DOUT)
                        d++;
                AD7705_SCLK =1;
                }

网友D:
AD芯片的RESET端为什么接高电平,这样会不会使AD IC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再一个就是AD参考基准,输入不能高于这个基准,要不肯定Full-Scale。

网友C:
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E:
那就没有读到数据还是FFFF.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按照10楼的做法修改后可以读到数据了,:D但是数据很不稳定一直子啊跳动。研究中。。。。。

网友F:
LZ,7705是Sigma-Delta ADC,注意Vref的稳定性,电源的噪声要低,你可以在Vref并个47~100uF的钽电容试试

网友G:
LZ   你先调试一下, 在几个关键的点 放个输出函数, 看看结果吧, 调试很辛苦。 你要知道你没一条代码会产生什么样子的结果。

网友H:
16位哦,不跳动都很难,除非你参考电压精准,外围温飘小,输入测量值稳定,采样间隔时间长

楼主:
哦也是啊,现在我把几次的读数求平均值然后显示,这样跳动小了,只有最后一位在两个数之间跳动

网友B:
顶LZ,俺正在学这个,希望更多高手进来讨论

网友F:
我用TL431做基准,没有用软件滤波,一般只跳一个字,并且不频繁。。。
对于高分辨率的ADC,PCB布板很重要。。。
7705是Sigma-Delta ADC,其抗干扰能力类似于双积分。

楼主:
恩,又学习了,多谢各位!

网友I(2013-06-28):
我用的24位AD,ADS1242,输出数据也是65535,纠结

网友J:
我用ADR421B做基准,独立线性电源供电,加一固定直流信号,采集数据慢慢往上飘,暂时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K:
先测试读写函数是否正常

网友L(2013-08-22):
留名,以后参考

网友M(2015-05-08):
你看看输入电压是否超过了测量范围。 我有个问题是DRDY一直为高?大神解释

网友N:
现在都用TM7705了,AD7705太贵了,程序一样的,Pin 对Pin 兼容的,直接替换即可,有需要样品资料可以联系QQ3247925842

下面是控制参考代码

设置TM7705的程序代码
表 16 给出了TM7705 和微控制器接口的用C 代码写成的一组读、写程序。
此程序的几个步骤是:
      1. 向通信寄存器写数据,选择通道1作为有效通道,将下一个操作设为对时钟寄存器进行写操作。
      2.  对时钟寄存器写操作,设臵 CLK DIV位,将外部时钟除二,假定外部时钟频率为4.9512MHz  ,
更新率选为50Hz。
      3. 向通信寄存器写数据。选择通道1作为有效通道。将下一个操作设为对设臵寄存器的写操作。
      4. 向设臵寄存器写数据,将增益设为 1,设臵为双极性、非缓冲模式,清除滤波器同步,开始自校准。
       5. 查询DRDY 输出。
      6. 从数据寄存器上读数据。
      7. 跳回第5、第6 步,直到从选定的通道中取出指定数量的采样。

表 16    TM7705与68HC11 微处理器接口的C 语言代码
/* This program has read and write routines for the 68HC11 to interface to the TM7705  and the sample program
sets the various registers and then reads1000 samples from one channel.*/
#include <math.h>
#include <io6811.h>
#define NUM_SAMPLES 1000 /* change the number of data samples*/
#define MAX_REG_LENGTH 2 /* this says that the max length of a register is 2 bytes*/
Writetoreg (int);
Read(int,char);
char *datapointer = store;
char store[NUM_SAMPLES*MAX_REG_LENGTH + 30];
void main()
{   /* the only pin that is programmed herefrom the 68HC11  is the /CS and this is why the PC2 bit of PORTC  is
made as an output */
char a;
DDRC  = 0x04;    /*    PC2 is an output the restof the port bits are inputs */
PORTC | = 0x04;  /*  make the /CS line high */
Writetoreg(0x20); /* Active Channel is Ain1(+)/Ain1(-),next operation aswrite to the clock register*/
Writetoreg(0x0C);  /*  master clock enabled,4.9512MHz  Clock, set output  rate to 50Hz*/
Writetoreg(0x10); /* Active Channel is Ain1(+)/Ain1(-),next operation aswrite to the setup register*/
Writetoreg(0x40); /* gain = 1, bipolar mode, buffer off, clear FSYNC and perform a Self Calibration*/
while(PORTC & 0x10); /* wait for /DRDY to go low */
for(a=0;a<NUM_SAMPLES;a++)
{
              Writetoreg(0x38); /*set the next operation for 16 bit read from the data register*/
              Read(NUM_SAMPES,2);
              }
}
Writetoreg(int    byteword);
{
int q;
SPCR = 0x3f;
SPCR = 0X7f; /* this setsthe WiredOR mode(DWOM=1), Master mode(MSTR=1),          SCK idles high(CPOL=1),
/SS can be low always(CPHA=1), lowest clock speed(slowestspeedwhich is masterclock /32 */
DDRD= 0x18; /*    SCK,  MOSI  outputs */
q = SPSR;
q = SPDR;  /* the read of the stausregister and of the data register is needed to clear the interrupt which tells the
user that the data transfer is complete */
PORTC &=  0xfb; /* /CS is low */
SPDR = byteword;  /*  put the byte into data register*/
while(!(SPSR & 0x80));       /* wait for /DRDY  to go low */
PORTC |=  0x4;  /* /CS high */
}
Read(int amount, int reglength)
{
int q;
SPCR = 0x3f;
SPCR = 0x7f;  /*  clear the interupt */
DDRD  = 0x10;  /*  MOSI  output,  MISO  input, SCK output */
while(PORTC & 0x10);        /* wait for /DRDY  to go low */
PORTC & 0xfb ; /* /CS is low */
for(b=0;b<reglength;b++)
              {
              SPDR = 0;
              while(!(SPSR & 0x80)); /* wait until  port ready before reading*/
              *datapointer++=SPDR; /* read SPDR into store array via datapointer */
              }
PORTC|=4; /* /CS is high */
}

网友O(2015-09-16):
大神,问一下,最后你调通了吗?读取的时候不是高电平的时候读取吗?
应该是连续的16个CLK
uint d
        for(i=0;i<16;i++) // 读数据,高位在前
                {
                d<<= 1;
                AD7705_SCLK =0;
                if(AD7705_DOUT)
                        d++;
                AD7705_SCLK =1;
                }你这样跟数据手册不相符合啊。能借鉴下你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