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F走线反面能放置元件和走线吗?

楼主(2010-11-24):
顶层有一段RF走线,紧靠的是一层GND,这种情况下RF走线对应的底层能放置元件和走线吗?

网友A:
如是4层以上 一般是可以走的。至少我们公司会走

楼主:
现在还没开始布线,最少4层,有可能会用6层

网友B:
可以,但要注意类型,要控制分布参数并防止互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