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滤波器的特征阻抗

楼主(2010-11-24):
哪位大大能解释一下或者给点资料,到底怎么阻抗匹配?

网友A:
阻抗匹配指在一特定阻抗值时,滤波器有最佳的幅-频传输特性.如果实际电路与滤波器阻抗匹配不好,产生的后果是通带内波动变大,中频偏差变大,插损变大等.所以滤波器在实际生产时都要根据所需的阻抗值来设计具体参数值.可到www.wylbq.com去查查

网友B:
听过截止频率和特征频率,没听过特征阻抗,阻抗匹配也听过,高频里,特别是丙类放大,实现功率最大传输,特定值的电阻负载经过不同值电感电容换算,等效的阻抗不同,当传输系数最大时为功放管的匹配电阻。

网友C:
特征阻抗是电磁波的电场振幅大小比上磁场振幅大小,跟介质有个,对于无损传输线来说特征阻抗就是传输线单位长度的分布电感比上单位长度的分布电容再开根号(sqr(L0/C0)),对于理想的LC网络,则其特征阻抗为sqr(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