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0-11-24):
用PIC单片机驱动三极管再驱动继电器
三极管用5401的时候驱动不灵敏,而且必须IO直接接在管子的基极,有时候都不能灵敏地反应过来,如果串在电阻在IO和基极之间或串后再并就根本不见继电器反应,但是管子还是有高低跳变的
如果用9015就可以很即时准确地反应IO口的驱动状态,哪怕在IO口与基极之间串接一个电阻也是没问题的,

想问一下,是驱动的电流不够(IO口的电平是直接从VDD与VSS之间跳变的)?管子的放大系数不够?CE电压降太大?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网友A:
用5401貌似继电器电压很高了,至少48V,你查下电源部分问题,或者不接继电器,先用三极管驱动个发光二极管看看。

网友B:
5401电流太小了,别看它规格书写的Ic最大是600mA,实际这个没什么实际意义,Ic到600mA时放大倍数可怜得连10也达不到了,而且Vces也要到好几V了。
如果负载电流在几十mA以下的话,用5401没问题,电流大点的话,考虑其他三极管吧。

楼主:
继电器是5V的,电源也是7805后面的,我之前没有用继电器,直接用IO驱动三极管带LED,不管IO电平高低管子都有一定的导通,而且好像电源的电流好像还经过EB结被灌入IC了,而且好像还很大(总电流的电源回路中串了一个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