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89C52的软件问题。

楼主(2010-11-24):
近几天,正在做一个与AT89C52有关的项目。编译器用的KEIL2,仿真器用的伟福。仿真跑的程序OK。但是在经过烧录之后的AT89C52程序就是不跑。烧录软件用的NSP软件,一款很古老,很陌生的东东。
人总是对陌生的东西容易产生恐惧。开始,我怀疑是不是哪里的配置文件没有弄好?没有结果,然后我又要了两片新的C52,还是无果。在网上找了半天资料,发现在与我现象相似的要么是晶振没有弄,要么就是EA没有拉高,要么就是输出端口驱动电压不够,又加了上拉电阻。但是这都没有对我有任何的帮助。正在无望之际,突然看到一篇**,说是他驱动LED仿真时可以亮,用程序A可以点亮,用程序B却点不亮。我也明白这是人家的软件有问题,不能怪硬件。这时我突然想到为什么我不跑个小程序来试一下呢?没有LED,但是可以驱动几个端口,看看程序倒底能不能跑起来。结果是OK的。这就证明了编译器没有问题,仿真器没有问题,烧录器也没有问题。那是哪的问题呢?

程序的大小。89C52只有8K的FLASH.而我的最张烧录程序。hex却有几十K。卖糕的。就是它的应该。

我认为应该找到了问题。特写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有什么要说的,尽管说来听听。技术交流,不怕拍砖。

网友A:
无语
什么都是猜...

网友:
呵呵,HEX的大小不是实际的程序大小,你在烧写软件的界面里应该能看到最后有一大片FF

网友:
不要用仿真啥的,在程序里插入一句程序来点亮一只LED,看插到哪个地方点不亮为止

网友B:
keil编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实际大小

网友C:
看楼主的口音 是MM 吗

网友D:
口音可以看出来吗?不过很可能是MM。
要精简一下程序了。

楼主:
Program Size: data=65.0 xdata=54 code=3850  这是编译的最后结果。搞工程的光棍太多了,搞的大家整天YY。太邪恶了。

楼主:
嗯,验证了我的猜测。程序跑起来了。.hex与FLASH的大小的确是两码事。这个概念很久之前我也接触过,但是因为没有对我的使用造成什么影响,后来也就这样过去了。今天 这个概念我又重新补习了一下。经过KEIL编译后的程序FLASH大小 ,可以以CODE的大小作为参考。

楼主:
结贴喽。这是我发的贴子中最知命的一条帖子了。哈哈。

网友A:
可能程序很小
但复位在0地址处,某程序在地址62K处运行
实际程序很小,但目标MCU地址必须连续0~62K,52也装不下

KEIL选定使用片内资源,如果没有错误警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这个看口音都可以看出MM,看来这里阳气很重:lol

网友F:
如果HEX文件过大KEIL应该会提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