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NT73-2C-12

楼主(2010-11-24):
改继电器PDF上面写着线包启动电压12VDC,触点电压:12A/125VAC,6A/28VDC,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呀?难道是过交流12A,触电耐压125V;直流的话6A,触电耐压28V?

网友A:
启动电压12VDC,
是指控制端加12VDC时,继电器动作。

触点电压:12A/125VAC是指:开关可以控制125VAC回路的通/断,最大电流12A
            -------尽量不要超过这个电压,要不是电弧 释放等可能会出现异常。

          6A/28VDC是指:开关可以控制28VDC回路的通/断,最大电流6A

楼主:
这个继电器为什么过交流参数可以那么大?直流参数却这么小呢?

网友B:
因为灭弧能力不同。

直流下电弧更难熄灭,同样间距下灭弧能力会比交流下差很多很多

楼主:
谢谢了!原来是这样的。
我原本是想用这个继电器来控制一个58VDC/1A左右的线路的开通和关断的,看来现在不能用这个了,大家可否帮忙推荐推荐一个可以满足我以上要求的继电器,谢谢!(也是12V线包驱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