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90C54RD+ 如何设置为6T

楼主(2010-11-24):
我看了STC90C54RD+的data sheet ,它里面说可以选择6T或则12T,可是我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到在哪儿设置其为6T的。
      我想将串口波特率设置为250Kbit/s,晶振为24M 的,单片机为STC90C54RD+,我想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如何设置。

网友A:
你有没有STC的下载器

网友B:
华邦W78E054想用6T的,在烧录器界面选择6T或12T,价格在4块以内

楼主:
你有没有STC的下载器
引用 网友A:

是在下载器里面选择那个“6T/双倍速”来实现6T的吗?

楼主:
华邦W78E054想用6T的,在烧录器界面选择6T或12T,价格在4块以内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我们那个STC里面那个烧写器有个6T选择,不知是不是哦

楼主:
我试一下,但是看不出来

楼主:
现在己经解决了,就是在下载器那里选择“6T”就可以了。

网友C:
现在己经解决了,就是在下载器那里选择“6T”就可以了。
引用 楼主:

恭喜LZ解决问题。(BTW:STCISP目前最新版本是:V4.87, 可在官网下载)

网友:
己经解决了,就是在下载器那里选择“6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