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掉电数据没有消失??????

楼主(2010-11-24):
用阻容电路,把220V的交流电变压后给单片机供电。我在插拔插座时,发现非要等5秒左右再次上电,单片机才会重新从第一天语句开始执行。因为,我发现快速插拔后,数码管立马显示,有时候还显示程序根本没有提供的数据。把插头拔下来后,等5秒左右,插上,数码显示0,程序是开始执行的。。。。。

楼主:
电容是1uf,单片机是AVR8!!!!!!

网友:
记得试过89C52掉电一分钟后再上电都还有大量数据没消失

网友A:
加RAM清零程序
再说了,复位后RAM是随机值

网友:
书本上写的是随机值,但实际并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麻烦,还要清空整个的RAM空间????然后呢,在让程序跳到main()??????

楼主:
不是随机值,RAM里的大部分的值还是被保存住了!!!!!!可能有的被清0了,有的还没有,所以说是随机的!!!!!!

网友:
呵呵,有道理,看你怎么理解了哈;P

楼主:
我说的有点矛盾!!!!!!,算了,也不管那么多!!!!!!

网友A:
必须按随机值对待,尽管99%的情况它可能中某个固定值
可能不同的厂家是不同的值,不同的环境是不同的值,不同的内核是不同的值.....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么麻烦,还要清空整个的RAM空间????然后呢,在让程序跳到main()??????
引用 楼主:

可以这么做,keil有STARTUP.A51,可以去看看

网友C:
检查电源

网友D:
不进行初始化的程序是可悲的

不知道startup的作用、在程序里再次浪费人力物力初始化,是更可悲的

网友E:
是不是芯片电源留有余量没有被释放所以保存住了那一部分值吗?

网友F:
程序上电一般都要初始化的。

网友G:
掉电时间短,数据有可能还有,也有可能变成不确定的值。

网友H:
WINAVR是要对RAM清零的。
如果你是用汇编下也要养成对变量初始化的习惯,
你这里的情况更可有可能的事MCU没有复位,这5S之中MCU都在工作。

网友I:
就是电,没有耗完

网友J:
单片机没有快速复位,改进复位电路就行了,电路中可能存在复位电容过大,在另一次的上电过程中,复位电容还有电存在,没有充电过程,所以单片机没有复位,

可以在复位的电容中的上接电阻中并接一个二极管,当掉电时,可以将复位电容中的电容电压尽快放掉

楼主:
哦,谢谢大家这么多的建议,好像是电没有掉玩,程序就不是从0开始执行。。。。。我用的是C,应该编译器自动给添加RAM初始化的工作吧!!!!!!

楼主:
把插座拔下,放5S左右,再上电,程序才是从0开始运行的。。。。。。

网友K:
5S才能将点放完?

网友L:
复位流程要有清零处理,
否则,呵呵,可能会跑飞哦
这是必须的

网友M:
电路上存在并联的大电容吧

网友N:
感觉是电没有完全放完,没有复位

网友O:
可能的原因之一:
AVR的单片机的电源复位在慢速电源冲击时时比较容易出事的。
这也是AVR一直存在内部EEPROM第一个字节容易丢数的最大原因,而电容降压方式给MCU供电,因为是电流型方式,本身在电源断开后,电流慢慢降低,如果电流消耗的速度比较慢,就可能造成慢速上电现象的出现,如果这个速度小于AVR要求的最小速率,则很可能出现MCU混乱的现象,即使造成死机也很正常。

网友P:
RAM数据为什么就要掉电丢失呢,你想要的丢失数据的状态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如果没有初始化的数据你就读出来用,那你又觉得他会丢失,那就是说你想用丢失了的数据,这个逻辑是个啥子逻辑呢

网友Q:
多半是没有可靠复位的原因

网友R:
应该是断电后,电容还有余电造成吧

网友S:
楼主难道不知道电容放电需要一段时间?

网友J:
从硬件上想办法吧,搅成插头一拔就马上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