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8051F310定时器方式1延时50ms,采用内部振荡器,谢谢

楼主:
头一次用C8051F单片机,感觉不错,功能强大。就是定时器设置不熟悉,希望大侠指点,万分感激,谢谢。OSCICL的使用也不是很明白
这种单片机就是外围电路很省事

网友A(2010-11-24):
用配置向导简单直观
轻松搞定

网友:
好像50毫秒一次中断不够,要12T模式

网友A:
定时器可以分频的

网友B:
正解,请问配置软件有没有中文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提醒,刚发现还有这么个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C:
这个工具还不是很有用,上次我外围时钟信号使用无源晶振配合谐振电容死活不起振,那个寄存器的标志位死活不置1,我也就无法切换到外部晶振上啊,后来我就使用一个4Pin的有源晶振,这次却能切换过去,真怀疑这款MCU啊。

网友A:
LS
这个MCU不用怀疑
要怀疑的是你自己

网友D:
我用都不用晶振的.时序不强一般都够用。

网友E:
看资料,看别人的程序。
看英文资料是必须的,顺便告诉下LZ   俺英语三级都没过,一样要看那些英文资料,虽然看的很纠结。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一开始感觉挺困难的,得硬啃啊

楼主:
我毕业快两年半了,第一年打杂,第二年搞51的,搞了一年吧,新华龙的感觉用得有些麻烦 。STM32我们公司也有用的,LPC ARM7学过但没用过14# wgj_king

网友F:
这个单片机和传统51也没有什么区别,无非就是有内部振荡器和ADC,然后储存空间大点,其它51怎么处理就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