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下边涂了红胶,怎么才能把元件拆下来

楼主(2010-11-24):
是个8PIN的IC,烧坏了想换下来,可是下边被红胶沾死了,用什么办法能拆下来

网友A:
先把IC上的管脚一个一个的剪短,焊下来,再用尖嘴钳把IC钳坏,撤下来。最野蛮的方法了。人笨,只能教你这蠢法。

网友B:
2楼,高手啊!!

网友C:
多练练,用把烙铁,多加热会,引脚堆锡,全部融化,烙铁稍微用点力顶着IC,就下来了。

网友A:
多练练,用把烙铁,多加热会,引脚堆锡,全部融化,烙铁稍微用点力顶着IC,就下来了。
引用 网友C:

对于没点胶的,大家基本这样做的吧!或者风枪吹,但点红胶的这样是下不来的吧?没有拆过点红胶的IC,所以只能猜测了。

网友D:
一遍烙铁熔锡,一边镊子用点力是可以撬开的~

网友E:
红胶加热久一点也是可以搞下来的。

网友A:
就怕焊盘也一起下来了。

网友A:
反正拿个板子尝试下就知道了。多试几次,就知道那个方法好。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用两把烙铁,用镊子夹着取下来了,2个人合作搞的

网友F:
红胶很粘人,插拔需谨慎……这种情况优先保护焊盘。
同意2L的做法。

网友G:
粘了红胶的元件,我试拔过,真的很难拔下来的,要用烙铁烫很久才拔下了~!

网友H:
这个红胶是回流或者波峰焊的时候用来固定器件的吧?

要是温度高了就很容易弄掉,那焊接的时候,岂不是起不到多大的固定作用了?

网友A:
维修的时候,保障电路板的焊盘是最重要的,既然确认是IC坏了,那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保焊盘,破坏IC。烫久了,焊盘会掉的,红胶的作用就是防止焊接过程中掉IC,如果稍微加热红胶就脱了,那起不到作用了。所以还是把管脚剪断,或者先让IC管脚跟电路板的焊盘分离,再卸载IC.

楼主:
焊盘没出什么问题,但是IC下边的绿油被粘掉了,还好不影响使用

网友A:
那就很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