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单片机做红外发送接收处理

楼主(2010-11-24):
我想用以个单片机做红外发送接收,,,,发送很简单就如555方波一样,,然后接收到就行,,,可以做到吗,,,我的疑问是单片机只能在一个状态,,,等发完了,接收又收不到信号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发射首先要调制,不能在基带上进行,通常红外传输采用38KHz的调制频率,接收测进行解调恢复基带信号,然后用MCU处理。有现成的一体化红外接收头,用它即可得到原始基带信号。

楼主:
你好,,我的意思是用1个单片机完成此功能可行吗,,,,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那发送好了,,,程序在接收处运行,,,此时发送已完成,,,等于发送没信号啊???

网友A:
接收侧始终处于准备态,怎么会丢失信号呢?发送和接收是同步的,想想遥控器。

楼主:
可能你误会我意思了,,我说的是发送,,接收在同一个单片机里完成,,,还是谢谢版主:)

网友A:
用同一个MCU?只要MCU的处理能力足够是没有问题的,PC和外设间的红外通讯就是这样,编程思想可以去参考一下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

楼主:
谢谢版主,,你很热情:victory:

网友B:
之前有看过别人那种红外感应控制器,自动水龙头上用得多。楼主是要做这样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