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够正常Build?

楼主(2010-11-24):
ui, ps, se, sd, ST
为什么按照“How to design a capsense project using PSoC Designer5.0”进行配置编辑不能够正常Build?Build后提示信息如下所示:
Starting MAKE...creating project.mk lib/csd.asmprocess_begin: CreateProcess((null), cpsoc.exe --msgdisable=845:off --asmlist --errformat --chip=CY8C21434MLF --WARN=0 --OPT=asm,9 -C -q -I./lib -IC:/PROGRA~1/Cypress/Common/CY3E64~1/tools/include/CY8C21~1 -Olib/obj/csd.obj lib/csd.asm, ...) failed.make (e=2): The system cannot find the file specified.C:\PROGRA~1\Cypress\Common\CY3E64~1\tools\make: *** [lib/obj/csd.obj] Error 2 MyCapsenseNo1 - 1 error(s) 0 warning(s) 15:14:05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谢谢先!

楼主:
怎么这么沉闷,没人理会我!郁闷!

楼主: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重新安装后就可以正常build了。也许是第一次安装的时候不正确吧。
总之,搞定了!谢谢自己!呵呵!

网友A:
重装? 重装psoc_designer?

楼主:
重装? 重装psoc_designer?
引用 网友A:

yes

网友B:
重装真是灵丹妙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