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上的小数点怎样显示

楼主(2010-11-24):
如:我用数组显示3位数,最后一位位小数,在第二个数码管上的小数点怎样显示。
请指点。

网友A:
数字怎么显示的小数点就怎么显示

网友B:
点亮第二位数码管的h段啊,就数码管的右下角的点

网友C:
和其他显示一样~~

网友D:
LS几位大神正解,把那个点也看成一段,其实就是一段。

网友E:
点亮第二位数码管的h段啊,就数码管的右下角的点
引用 网友B:

嗯 是右下角的点

楼主: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90);
我的P0口已经有数了,怎么办。
先谢谢大家。

网友F:
这是硬件的东西,应从数码管看起

楼主:
谢谢大家,刚学单片机请大家多指教,应该用或运算。
谢谢。

网友G:
MCU编程用好逻辑或逻辑与,按位或按位与是相当关键的。哈哈。

楼主:
对这一点,我还不很明白。谢谢。

网友H:
这个问题,我很惊讶。。。

楼主:
P0=table[shi]||0x7f;
这样改行吗?

楼主:
下载后,还不行。

网友I:
LZ先看看7段数码管是怎么编码的。
a,b,c,d,e,f,g,dp(h)各段的位置。一般书上给的编码是把dp段点灭的,
把它当成8个LED就可以了

楼主:
我一段一段试的,可是还不行,我再查查原因。
谢谢。

网友J:
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直接点亮数码管各段试试看。

楼主:
单独试,都亮,我只要给P0=0x80;小数点就能点亮。当我或上一个数小数点就不亮了。如:
dula=1;
        P0=table[ge]||0x8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90);

网友A:
P0=table[ge]|0x80;

楼主:
谢谢,+0x80是正解。已经显示了。
dula=1;
        P0=table[ge]+0x8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90);

网友K:
哈.直接P0=table[ge]+0x80;也可以..
但是还要看你的驱动电路.用那些移位啊,译码等这个方法不可以哦.

楼主:
对,按位或也对。
谢谢。

网友L:
这个问题不是很难吧!!!!

楼主:
对于我是挺难的。
谢谢大家。
结贴。

网友M:
就是H段嘛!共阳就01111111共阴就10000000

网友N:
难道不是用生成器?哦,当年毕设做个显示部分,现在啥也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