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每个节点都要上拉、下拉吗?

楼主(2010-11-24):
如题,485总线上每个节点都要求对本节点的485芯片的电源和地接上拉和下拉电阻吗? 一般接多大合适? 各节点共地或不共地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每个节点都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上百个电阻并联,发送端有这么大驱动能力吗?

网友B:
每个节点都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上百个电阻并联,发送端有这么大驱动能力吗?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相当于短路?

网友C:
如果节点数是固定的,可以在每点上做偏置,但必须注意合成阻抗,其电阻的并联等效值等同于单点偏置,这时比单点偏置具有更好的性能,但节点数不固定时,只能用单点或双点(头尾)偏置。获取正确的偏置电阻阻值,根据485的门限电平200mV用欧姆定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