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331压频转换出来的脉冲的幅值和占空比怎么控制呢

楼主(2010-11-24):
(无正文)

网友A:
幅值由电源电压决定。若幅度太大可以分压限幅。占空比不容易控制,不过一般也不必控制。

楼主:
但是现在做出来的占空比太大了,不好驱动下一级,正负电平持续时间竟然到了35:1左右(不是精确地数字),而且电源是12V的,但是脉冲的幅值只有0.5V,不知道怎么解决。大家能帮帮忙吗

网友A:
幅度太小,可以先放大。
占空比太小,用边沿触发的触发器。

楼主:
那样就又增加了电子元件了,而且感觉是不是某些地方出错了,要不然怎么可能用+12V的电源供电才出来0.5V幅值的脉冲呢

楼主:
幅值低的问题找到了,是因为它的输出口是一个OC输出,但是占空比还是不能解决

网友A:
“那样就又增加了电子元件了”
你现在用什么东西测量频率?

楼主:
用示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