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P烧录不成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24):
量产除了STVP还有其它软件吗,使用STLINK.
擦除成功,烧入总不成功,
> Erasing sector PROGRAM MEMORY ...
  Mass Erasing device...
  Blank Checking device...
< PROGRAM MEMORY successfully erased and blank checked.
> Programming section [8000000-807FFFF] of PROGRAM MEMORY area...
Error : Programming failed. Check that the device is erased before programming
Error : < PROGRAM MEMORY programming failed.

读出来全是FF,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是STM32,用IAR下载仿真都没问题

楼主:
香版快来啊~~~~

网友A:
我抢在香版前面来了。
可以考虑下用我的EP968,呵呵。
支持STM32的SWD接口编程。

网友B: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许你没有选对芯片型号,也许有其它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操作使用应该没有问题,用它烧过ST7,对它还是比较熟悉的了.
我的是STM32F103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