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啊,第一个简单的LED显示就没成功

楼主(2010-11-24):
#include <LPC213X.H>
#define LED1 1<<1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
void delay(uint32 dly)
{
uint32 i;
for(;dly>0;dly--)
for(i=0;i<50000;i++);
}
int main()
{
PINSEL2=PINSEL2&(~0x08);
IODIR1=LED1;
IODIR0=1<<0;
IOCLR0=1<<0;
while(1)
{
  IOSET1=LED1;
  delay(20);
  IOCLR1=LED1;
  delay(20);
}
}

楼主:
为什么啊,这么简单的电路跟代码竟然也跑不了,,,,,,:'(

楼主:
Keil里仿真是可以的,肯定是proteus哪里出了问题,但我又找不出来,麻烦哪位大侠实在要指点一下啊

楼主:
双击LPC2131的设置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