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PIC18F2580构成的A/D转换电路

楼主(2010-11-24):
要有两路模拟信号输入,输出的结果送往PC机。在PIC18F2580实现A/D功能,用CAN总线传给PC,在PC中处理这两个结果。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吗?

没看出需要回答什么问题啊!?

不会用AD模块吗?直接用MCU的AD就是了。。。

楼主:
没找到PIC18F2580的中文资料,我现在想用PIC18F258来实现两路模拟信号(一路是交流输入Vi,一路是分压信号V0)的A/D转换。(根据分压原理测出待测元件的数值,电容或电感或电阻)分别由AN0和AN1输入,转换后要通过CAN总线与PC实现通信,在PC内要计算出元件数值并判断元件类型。我想问的是CAN收发器MCP2551的引脚(8个,其中两个与PIC的CANTX和CANRX相连,跟CAN接头相连的那部分端子不知道怎么连了)怎么与CAN接头连接?谢谢了。CAN接头好像有9个脚,哪些用哪些不用啊?

楼主:
恩,昨天请教了一位师姐,呵呵,明白了一些了。谢谢yewuyi能留个QQ号或邮箱之类的链子方式吗?以后好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