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加电阻

楼主(2010-11-24):
(无正文)

网友A:
DDR1是什么东西?

网友B:
不加 也没什么关系

网友C:
串电阻是为了抑制反射,加在哪一端都可以,另外要注意布线,必须是等长线,高速电路的设计是很讲究的。

DDR1的称法不合习惯,称为DDR即可,DDR2和DDR3才要专门注明。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了阻抗匹配的话,串联电阻是要加在源端的,那么这个电阻为什么可以加在内存端也可以加载cpu端呢?

网友A:
知道了。DDR是双倍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

楼主:
对于ddr的数据线来说他即使输出也是输入,那么他在输出的时候的阻抗是多少,输入的时候的阻抗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