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画PCB图的问题

楼主(2010-11-24):
请问各位前辈,橡胶按钮下面的E状怎么在PCB画出来,我用DXP..

网友A:
问题问的不太清楚,这个E状是什么形状,如果是个元器件,应该有对应封装的,或者可以自己画个封装,如果只是个符号,那么可能是个信号端口

网友B:
指状叉,做个PCB封装就可以了。

网友C:
直接画线不就结了

网友C:
你可能是遇到控制线条长度的问题。
调整一下光标移动步长就OK了。

网友D:
应该是指叉状的按键 露铜的那种,自己做个不规则封装就可以了

网友E:
做元件时,画三块方型铜及放一个不过孔的方型焊盘,再上面加一个阻焊层就不会给你上绿油。这样就行,有电感线圈方面的需求请找我

楼主:
我用了几个方形不过孔的焊盘组合,然后层都选top-layer..这样就可以了..
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