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GSM短信振动报警器

楼主(2010-11-24):
刚做的GSM短信振动报警器

网友:
说明下有什么用

网友A:
高手,不过想问一下,SIM900模块背面的areaA和areaB你谁怎么处理的呀?

网友B:
手工焊接的,拜托洗下板子,多好看啊!

网友C:
焊接水平还得加强,太难看了。

楼主:
哈哈,这是样板,不想洗,怕水流到模块里就惨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拿水洗。。。。
:L :L :L :L :L

网友E:
SIM900是怎么焊上去的

楼主:
SIM很容易焊的,脚距够大

网友F:
他们都说你焊得不好看~~
我强烈支持你加水洗一下~~只要好看就行了~~;P

楼主:
拍得太清楚了,实际没有这么难看。

网友G(2010-12-26):
用磨皮软件处理一下:lol

网友H:
很欣赏楼主这个杰作。可以发个原理图吗?chenguohusdu@163。com

网友I:
求电路图及应用啊
这个图看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J:
回复 楼主:

GSM 模块多少钱一块
想买一个

楼主:
110元左右

网友K:
不错!

其实洗一下也没什么

网友L:
不错,围观,不过还是不晓得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M:
单片机的串口能与SIM900串口能直接接吗,电平不匹配啊。

楼主:
单片机与SIM300共用4.0V供电, 所以串口直联,  MCU的TXD要设为强推!

网友N:
很好奇,第一次看这样的电路,冒昧请教一下:弹簧是不是S1,振动时,和那个触点接触或者通过ADC7采集模拟信号,那么模拟信号怎么改变的?然后通过单片机触发GSM模块发送数据?

网友O: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P:
楼猪,请教下你上电的那块是什么样设计思路啊,pwr-on控制信号是有单片机才生的,单片机电压是由vcc产生的啊,貌似有矛盾的,这里不懂啊,

网友Q:
能不能上传下sim900的protel封装啊!:D

楼主:
振动传感采样电路是我新想到的, 直接用AD采样,效果还不错,可以用软件过滤一些干扰信号,比如GSM发射时会有干扰,传统的方法是用运放放大整形,输出到IO,成本高,不利于小形化.

电源控制键做得象手机的开关键一样, 长键2秒开/关,  具体过程是:

关机状态下: 按K1, D5导通,LM2596第5脚为低, LM2596开始工作,输出4.0V电压,MCU开始工作,通过KEY_IN脚判断按键时间是否到2秒,如果到则通过PWR_ON控制Q2导通,锁定LM2596的5脚为低电平,进入开机状态.
开机状态下: 按K1, MCU通过KEY_IN脚判断按键时间是否到2秒,如果到则通过PWR_ON控制Q2截止,等K1放开后,LM2596的5脚就为高电平,,LM2596停止工作, MCU也没电,Q2保持截止进入关机状态.

网友R:
回复 楼主:
请问您这个PCB板也是自己制作的么?

网友S(2011-08-03):
lz原理图的好多地,怎么不连起来啊

楼主:
连不连道理一样,在PCB上肯定是连的

网友T(2011-11-30):
看看 借鉴经验!

网友U(2011-12-30):
回复 楼主:
有赚钱的意识

网友V:
回复 楼主:
拿水洗。。。。
:L :L :L :L :L
引用 网友D:

呵呵。保不齐真用水的。。

网友W(2014-01-15):
有没有 不是99se版本的?SCH!共享下.